特斯拉基本不可能刹车失灵: 硬核拆解助力泵,两套系统、有机械连接

楼主(2023-03-25):
每次特斯拉出事故,总会引起强烈的关注,这其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刹车失灵”,有网友认为特斯拉之所以刹不住,是因为使用了电脑控制,而软件是会出问题的,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3月25日,知名汽车博主陈震同学转发了一条关于拆解特斯拉Model 3刹车助力泵的视频,并配文案称“不知道看完这条视频,那帮天天嚷嚷着特斯拉刹车失灵的人还有什么话说吗?”

视频并不长,统共也就4分多钟,但非常直观地展示了特斯拉的刹车系统的原理。

该刹车助力泵连接了刹车踏板和刹车总泵的液压缸,踩下刹车时,会向其施加一个往里推的力,通过助力泵放大,传递给刹车总泵的液压缸,液压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注射器类似结构,感受到刹车力,会加刹车油沿着金属刹车油管泵到刹车卡钳上,进而实现制动。

将助力泵拆解后,可以看到里面的构造其实很简单,但博世给它设计了两套系统,其中一种是连接电机,在感受到刹车信号后,电机可通过带动齿轮实现减速;

此外,该刹车助力泵还设有可以机械直连的丝杆,如此在电机不转动的情况下,依旧可以通过踩下刹车踏板实现制动。

更多详细内容,可以戳视频了解观看。
https://f.video.weibocdn.com/o0/ ... =unistore,video#t=1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XwMyiASinuNEp94NSYvvQ
提取码:35h5
(24.5mb)

网友:
特斯拉的刹车和油车的刹车是一样的,都是外购博世的。。
就和很多人根本没看过特斯拉就说,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是没有刹车踏板一样。。胡说一通

网友:
不抹黑特斯拉,理想蔚来怎么卖车?

网友A:
一看塑料齿轮+电控....哪有什么不可能的失效?.....都有可能时电控系统导致刹车机械锁定哦.....
我的车L2级,稍微根除距离近一点,都会自动刹车介入....我总觉得没有可靠的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塑料齿轮+电控....哪有什么不可能的失效?.....都有可能时电控系统导致刹车机械锁定哦.....
我的车L2级 ...

不是所有的L2都是一样的

网友B:
人家火箭都能回收,我不信一个车都刹车不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塑料齿轮+电控....哪有什么不可能的失效?.....都有可能时电控系统导致刹车机械锁定哦.....
我的车L2级 ...

你说的这个和刹车是两码事吧,你那个是软件控制的可能会误触发,这个刹车是直接物理连接,不受控制也会起作用

网友:
说刹车失灵的非蠢即坏,哪怕助力失效也还是有刹车只是效果差很多而已,有刹车地上必然有刹车痕,刹车盘也看得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和刹车是两码事吧,你那个是软件控制的可能会误触发,这个刹车是直接物理连接,不受控制也会起 ...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的那种,硬度......这个我开手动挡就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我认为电机会阻止人为刹车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至少设计上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电机会阻止人为刹车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至少设计上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

你说的对,视频中有关于那个齿轮不论正传、反转,都不影响中间那个刹车的轴的运动。这个设计上就保证了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你没仔细看视频,视频里就算电机反转也不影响你脚踩刹车,释放是靠那根大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视频中已经展示了:即使用手按住白色齿轮甚至反转齿轮,中心杆仍然可以自由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你仔细看视频了没有,即使助力反转,只要刹车踩下去了中间那个结构会脱开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你就没仔细看视频

网友A:
他的那个位置传感器失效的概率太高了......就好比油门的位置传感器失效一样,油门位置失效+刹车位置失效,踩不下去就是失效......你踩着油门踩刹车试试?是不是踩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那个位置传感器失效的概率太高了......就好比油门的位置传感器失效一样,油门位置失效+刹车位置失效, ...

拜托你看下视频行不行,不要选择性失聪!

网友:
刹车失灵是不可能失灵的。目前出的所有“刹车失灵”全部都是踩错踏板。

不知道其他电车品牌有没有这么容易踩错。

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所以, 六子切开了肚子, 胡万就会相信他只吃了一碗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人家火箭都能回收,我不信一个车都刹车不住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两码事,那你说说某大国60年代都能做出核弹,卫星,但是21世纪劣质螺丝,和螺丝刀到处飞,想买好一点的螺丝和螺丝刀都不容易,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两码事,那你说说某大国60年代都能做出核弹,卫星,但是21世纪劣质螺丝,和螺丝刀到处飞 ...

你说的是两码事,某大国是可以做好的,但国情不允许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会顶住刹车系统的....能帮你刹车,也能释放刹车....反方向就能顶住刹车...踩不动哦!
而不是助理失效 ...

不求甚解或断章取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那个位置传感器失效的概率太高了......就好比油门的位置传感器失效一样,油门位置失效+刹车位置失效, ...

提醒你一下,这套系统是博世的,油车也在用。你就像我那些从不看说明书的同事,总爱自己瞎猜,还总猜不中,然后还是不愿意认真客观看问题或者把说明书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那个位置传感器失效的概率太高了......就好比油门的位置传感器失效一样,油门位置失效+刹车位置失效, ...

谁说踩着油门就踩不动刹车的?我就试过,两个同时踩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会刹停熄火。

网友:
论坛都是搞技术的脑子还有短路的。 视频理解不了的话不要干技术害人了

网友F:
这视频就是说明了特斯拉的刹车是怎么助力的,只是刹车系统的一部分吧,这哥们是汽车专家吗?

从定义上来说助力失效应该不算刹车失灵

但是在实际中助力失效你感觉就是刹车失灵了, 我想找个助力失效的刹车视频,可惜没有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视频就是说明了特斯拉的刹车是怎么助力的,只是刹车系统的一部分吧,这哥们是汽车专家吗?

从定义上来说 ...

网上有 TSL 拨掉刹车助力的 电源 也是可以刹停的。女生也可以,当然这是正常情况下。

网友:
动动脑子就知道:一个刹车都设计不好,tsl那帮工程师干吃饭吗

网友:
一开始我就说这个就是驾驶习惯问题。
当人习惯了松电门就能有刹车的效果,久而久之,就放松警惕了。
大概率就会误把电门当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 TSL 拨掉刹车助力的 电源 也是可以刹停的。女生也可以,当然这是正常情况下。 ...

懂车帝视频说是39.6米,不知道初速,看视频80公里往上,还能能踩出abs,不知道特斯拉的动能回收有没有参与

我自己的油车,我不大相信没有助力能有那么大的制动力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一个朋友的汽车电子相关设计,让我很佩服其中的失效分析,里面就有各种分析在有器件失效的状态下怎么保证是安全的。除非非常大的损坏,一般的器件失效不会导致安全事故。如果是非常大的损坏,那在事后是非常明显的.TSL不可能不做这些分析的

网友:
网上爆的视频都是说刹车失效,然后还全速狂飙。
那么我就想问了: 就算刹车失效,你要是不踩油门它为啥还加速狂飙呢?
喷子可能又说,我100%踩的就是刹车,是电脑有问题当成油门了。
那我又想问了,都是你家里的电器,你按下电风扇的按钮,把电视机打开的概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