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家里55寸液晶电视开机后背光亮一下就黑屏问题

楼主(2023-03-25):
我将电视通电后,测量主板右下角的电解电容上的电压为12V
按下开机键后,电容上的电压迅速下降,同时主板上的5V和3.3也不行了(我分析这两个电压应该都是主板从12V降的,电源板只提供12V)
拆下电源板看了一下电容也没有鼓包,器件的外观也都还好,能帮忙给看看从哪里分析吗?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背光灯条坏了引起保护,需要先用高压恒流源 测一下灯条会不会亮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背光灯条坏了引起保护,需要先用高压恒流源 测一下灯条会不会亮确定 ...

多谢版主回复,因为是主供电开机后掉电,所以我分析的还是供电问题,
仔细研究了一下找到了电流检测电路,里面的4个2M电阻颜色有电变淡了,拆下来测了一下,1个断路1个短路
昨天拿到公司找到电阻换上,晚上拿回家装机搞定

网友B(2023-04-25):
电阻短路的情况极少见。在家电维修师傅眼里定性为不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的情况极少见。在家电维修师傅眼里定性为不可能。

电阻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短路呢?   难道是有焊锡沾在上面?

还有,楼主说的电流检测电路? 电流检测咋会用2M这么大的电阻呢?

这个2M 会不会是2毫欧呢?

网友D:
Gamma分压电阻应该是,断路了确实背光升压起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短路呢?   难道是有焊锡沾在上面?

这部分的供电分压电阻,不是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短路的情况极少见。在家电维修师傅眼里定性为不可能。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mma分压电阻应该是,断路了确实背光升压起不来

好专业,Gamma是什么鬼?

网友:
你了解电阻材质,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专业,Gamma是什么鬼?

Gamma电压是用来控制显示器的辉阶的,一般情况下分为G0~G14,不同的Gamma电压与Vcom电压之间的压差造成液晶旋转角度不同从而形成亮度的差异,Vcom电压最好的状况是位于G0和G14的中间值,这样液晶屏的闪烁状况会最好,单是基本上很难做到。

网友E(2023-05-31):
我的小米液晶电视,被熊孩子用水枪兹的花屏,然后现在亮暗蓝色屏幕,无图像有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背光灯条坏了引起保护,需要先用高压恒流源 测一下灯条会不会亮确定 ...

上一楼,我的问题怎么破?请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一楼,我的问题怎么破?请教!

这种屏坏了,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小米液晶电视,被熊孩子用水枪兹的花屏,然后现在亮暗蓝色屏幕,无图像有声音! ...

背光没问题的话就是液晶的问题了,基本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没问题的话就是液晶的问题了,基本报废了

55寸小米液晶屏大概多少钱?有必要换液晶屏吗?想考虑换个屏幕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坏了,无解

55寸小米液晶屏大概多少钱?有必要换液晶屏吗?想考虑换个屏幕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55寸小米液晶屏大概多少钱?有必要换液晶屏吗?想考虑换个屏幕不知道多少钱! ...

没必要换屏了,换的都是二手翻新屏,2000左右一片,买一台比换更划算,如果是买台二手的电视机,400-500左右,我一般是叫用户以坏换好,我这里挑一台,补差价400-500左右,坏的拆了主板电源板没用的部件就当废铁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屏了,换的都是二手翻新屏,2000左右一片,买一台比换更划算,如果是买台二手的电视机,400-500 ...

okok!感谢指导!

网友E(2023-07-07):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换屏了,换的都是二手翻新屏,2000左右一片,买一台比换更划算,如果是买台二手的电视机,400-500 ...

我又在想,液晶显示屏接口是什么类型和定义的,能不能装个显示器的屏幕试试能否正常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又在想,液晶显示屏接口是什么类型和定义的,能不能装个显示器的屏幕试试能否正常显示呢??

我又在想,液晶显示屏接口是什么类型和定义的,能不能装个显示器的屏幕试试能否正常显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短路呢?   难道是有焊锡沾在上面?

分压反馈电阻,也许高压击穿,毕竟阻值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