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RS232通信若电源和usb转串口不共地,接收数据就有问题

楼主(2023-03-26):
板子移植的串口  letter shell程序。

USB转串口接到电脑上,如果电路板电源由电脑提供(和USB转串口是共地的),收发数据就正常。

如果电路板电源由手机充电器提供,接收数据就不正常,  shell输入回车没反应。

网友A:
很正常,共模电压大,影响usb通讯了。要求不高光隔离。要求可靠就拉黑usb通讯。
工业设计是绝对不能用usb接口的

网友:
没人跟你说过 RS232需要共地?

网友:
共地是必须的

网友:
就问你板子上各个芯片的、连接器的地是不是一个,连在一起的,
另外就是莫非你又是纯粹电脑软件人员?不是说电路的事情,就软件也不合理啊,你非得要输入个东西来看响应,直接主动发一个信息出来看有没有不行吗?
前面的电路问题没有问题,那么示波器看两个地点信号就完了,第一个232芯片12V端信号有没有,第二个mcu串口收发端信号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共模电压大,影响usb通讯了。要求不高光隔离。要求可靠就拉黑usb通讯。
工业设计是绝对不能用usb接 ...

答案找到了。封装是反的,所以之前db9上的地也接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