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29的SPI4驱动W5500,SPI4的时钟没有输出

楼主(2023-03-26):
之前用了STM32F103+W5500可以用调试助手实现回环测试,然后把代码移植到STM32F429的SPI4上不行,用示波器调试发现F4的SPI4时钟线没有信号出来,所以怀疑是配置问题,但是看了很多遍没有结果,望大佬们指点一下:
void gpio_for_w5500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4,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_12,GPIO_AF_SPI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_13,GPIO_AF_SPI4);
        GPIO_PinAFConfig(GPIOE,GPIO_Pin_14,GPIO_AF_SPI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11);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4,ENABLE);//复位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4,DISABLE);//停止复位SPI1
  /* SPI4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SPI_CPOL_Low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SPI_CPHA_1Edge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4,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4, ENABLE);

  /*定义RESE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0);
  /*定义INT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Config_SystemClock(25, 360, 2, 4);
        systick_init(168);
        bsp_init();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while (1)
        {
                SPI4_ReadWriteByte(0xff);
                delay_ms(200);
        }

}

楼主:
不要沉啊,找不到问题,硬件是好的可以确定,因为我在别人的能用的板子上写入我的代码

网友A:
F4没有spi输出和你w5500有啥关系嘛
那是你f4没有玩熟悉,先找几个spi例子熟悉了怎么操作spi再去和应用打交道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没有spi输出和你w5500有啥关系嘛
那是你f4没有玩熟悉,先找几个spi例子熟悉了怎么操作spi再去和应用打交 ...

对,现在就是找了很多例子,移植过来配置发现出不来时钟信号,能看下吗,我感觉该有的都有了额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
你去那些开发板啥原子正点,啥战舰,本坛就有,拿一个官方的demo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
你去那些开发板啥原子正点,啥战舰,本坛就有,拿一个官方的demo看看呗, ...

就是拿的demo改的,非常纳闷

网友:
void spi_gpio_init(void)
{
        gpio_pin_conf_t spi_conf;

        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 configure GPIOC_PIN_10 for SPI CLK functionality */
        spi_conf.pin = SPI_CLK_PIN;
        spi_conf.mode = GPIO_PIN_ALT_FUN_MODE;
        spi_conf.op_type = GPIO_PIN_OP_TYPE_PUSHPULL;
        spi_conf.pull = GPIO_PIN_PULL_DOWN;
        spi_conf.speed = GPIO_PIN_SPEED_MEDIUM;

        hal_gpio_set_alt_function(GPIOE,SPI_CLK_PIN,GPIO_PIN_AF5_SPI4);
        hal_gpio_init(GPIOE, &spi_conf);

        /* configure GPIOC_PIN_11 for SPI MISO functionality */
        spi_conf.pin = SPI_MISO_PIN;
        spi_conf.pull = GPIO_PIN_PULL_UP;
        hal_gpio_set_alt_function(GPIOE,SPI_MISO_PIN,GPIO_PIN_AF5_SPI4);
        hal_gpio_init(GPIOE, &spi_conf);

        /* configure GPIOC_PIN_12 for SPI MOSI functionality */
        spi_conf.pin = SPI_MOSI_PIN;
        spi_conf.pull = GPIO_PIN_PULL_UP;
        hal_gpio_set_alt_function(GPIOE,SPI_MOSI_PIN,GPIO_PIN_AF5_SPI4);
        hal_gpio_init(GPIOE, &spi_conf);

}

网友B:
可以去GITHUB上搜个例子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GITHUB上搜个例子参考一下。

都查遍了,仔细对比感觉没差别啊,该配置的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查遍了,仔细对比感觉没差别啊,该配置的都有了

SPI时钟没有使能吧。类似下面: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楼主:
结题了,配置有个地方不对

网友(2023-12-09):
引用 楼主:
结题了,配置有个地方不对

怎么结题的啊 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