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有没有3D视图下的2D视角图?像JLC-SMT里面那样

楼主(2023-03-26):
像这样,对封装是很困难的。

嘉立创SMT下单界面默认的3D视图,切换成2D后,对封装就很容易了。

楼主:
JLC的SMT的3D图的2D模式,原本是很好的。

可惜,数据不准确。比如我选的这个molex 105017 0001,JLC-SMT提供的模型不是它的,而是其他国产的某款。导致孔对的不准。

网友:
因为有真实透视,导致视角问题,不是正对的时候高的模型会因为角度遮挡是吧?
找了下好像没有相关的 选项

楼主:
一般3D画图软件都会提供这种视图,

下面截图是creo 4.0的 也是有

比如TOP视角,bottom视角,left视角,right视角,front视角,back视角。

网友A:
有,我记得20上可以设置正交或者透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我记得20上可以设置正交或者透视

先前版本是不是都没有?

有没有截图看看是啥样的效果。

网友:
晚上回到家看看

网友B:
AD20以上有这个,以下的版本就不知道了。按L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20以上有这个,以下的版本就不知道了。按L快捷键

非常感谢,我去找了一下,AD10也有。
也是L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