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共模电感选型问题

楼主(2023-03-27):
一个开关电源,AC120V输入,5W功率,因空间限制,高压部分需要选一个小型的共模电感。在网上这到这个规格,体积符合要求,但标称电压(80V)不行。请教一下,有这种120V小封装的共模电感吗?

网友:
AC端使用的,一般是其中一条用三层绝缘线。

网友A:
这种估计不行,直接绕磁芯上的 绝缘强度不够,找个带绝缘骨架的吧

网友:
953的插件电感不行么?一般AC上的输入共模,其中一组是三层绝缘线绕制

楼主:
谢谢三位回复,已经选用953磁环。

网友B(2023-06-04):
引用 网友A:
这种估计不行,直接绕磁芯上的 绝缘强度不够,找个带绝缘骨架的吧

请教现在出了一个SQ型的扁平线共模电感,对比之前传统的是要更好吗?但是现实中发现用的并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现在出了一个SQ型的扁平线共模电感,对比之前传统的是要更好吗?但是现实中发现用的并不多 ...

同样的尺寸,电流做的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尺寸,电流做的更大。

是的,那就是性能上只有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