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MOS管做开关容易击穿的问题?

楼主(2023-03-28):
场景:有一工业充电器,在设备里面是一直通电的,且没有输出开关控制,为了与电池隔离,设计一个开关电路,检测到电池才打开。

设计:用MOS管设计一个开关电路,最大电压60V,最大电流70A。
         为了完全与负载隔离,采用MOS管背对背设计,多组MOS管来扩充电流,
         控制单元驱动三级管控制MOS管开关。24V给三级管供电,附图

问题:
        充电器输出是DC30V,输出端接800W(交流电220V)灯泡做负载,测试时,给充电器上电,灯泡就亮了,没办法用控制单元
      切断输出,灯泡一直微红,拆下来发现几个MOS管不同程度击穿。不排除一上电,开关电路就导通输出。

请教:
      1、什么原因造成MOS击穿,因为灯泡是220V的,现在只是用30V测试,负载也不大,不至于过流击穿。
       2、这个电路设计是否有问题,需要怎样的改进,或者有其他方案(空间和成本限制,不能使用直流接触器)。

网友A:
量一下灯泡冷态下的电阻、确认一下是否会过流

网友B:
场效应管的驱动电压是要相对于源极的,也就是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灯泡冷态下的电阻、确认一下是否会过流

好的,我忽略灯泡冷态电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的驱动电压是要相对于源极的,也就是com。

嗯嗯,因为做开关,两端都可以用,当时为了layout方便,就源极对源极了

网友C:
我不是很懂MOS,但我感觉这种MOS并联阔流,应该是要筛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懂MOS,但我感觉这种MOS并联阔流,应该是要筛选的。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D:
要不用P沟道的管子,要不就把你这个24V改到40V以上,不然电路中的N沟道MOS管没法导通DC30V

网友E:
楼主你这是NMOS?  MOS导通的要求是要大于VGS,30V输入控制极上要4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是NMOS?  MOS导通的要求是要大于VGS,30V输入控制极上要40V.

是NMOS,G极大约是10V,实际的参数与图上的有点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用P沟道的管子,要不就把你这个24V改到40V以上,不然电路中的N沟道MOS管没法导通DC30V ...

模拟电不太好,我理解为G极有10V电压就可以打开MOS管的,对了,图上的参数与实际有点出入

网友F:
不是高压击穿,是没有完全关断工作在纯电阻区域了。mos要用推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高压击穿,是没有完全关断工作在纯电阻区域了。mos要用推挽驱动

谢谢,我也在考虑更改MOS管驱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拟电不太好,我理解为G极有10V电压就可以打开MOS管的,对了,图上的参数与实际有点出入 ...

用N沟通的MOS 控制+极????

你输入30V, 要N MOS 导通, G极控制电压要 40V 的呢?

网友:
发烫炸鸡的格式
规规矩矩的按照推挽驱动进行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模拟电不太好,我理解为G极有10V电压就可以打开MOS管的,对了,图上的参数与实际有点出入 ...

   这不是模拟电路不太好,是对MOS完全不懂了。导通电压、电流、内阻、温度。。。这些都没了解,出来个电路就是个盲目的设计。  建议楼主去深入理解下MOS的原理了。
给个参考链接 https://zhuanlan.zhihu.com/p/49050654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N沟通的MOS 控制+极????

谢谢!刚才补了一下MOS知识,控制正极要用P-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模拟电路不太好,是对MOS完全不懂了。导通电压、电流、内阻、温度。。。这些都没了解,出来个电 ...

谢谢,在补MOS管知识,从软件转硬件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N沟通的MOS 控制+极????

  楼主说的是:最大电压60V,最大电流70A。

网友I:
需要隔离驱动。g→com

网友J:
Vgs不对吧。参考ti的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补MOS管知识,从软件转硬件太难了

  那就让懂硬件的人设计硬件啊,不然出问题了都蒙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需要隔离驱动。g→com

谢谢,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Vgs不对吧。参考ti的文档。

谢谢,这个资料很好

网友K:
G极驱动电流要0.5A级别。你这个10k/10k分压出来的驱动电压只能达到毫安,让导通关断很慢。这个期间如果有电流,会迅速冒烟。

网友:
楼上大神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K:
G极驱动电流要0.5A级别。你这个10k/10k分压出来的驱动电压只能达到毫安,让导通关断很慢。这个期间如果有电 ...

都没能导通呢,还谈不到驱动能力的问题。

24V如何去高边控制NMOS驱动60V?

楼主:
看了TI文档,理解了很多,NMOS可以在高端做开关控制,加一个Pump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场管源漏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很懂MOS,但我感觉这种MOS并联阔流,应该是要筛选的。

mos管并联扩流用法是ok的,过流量大,内阻变大,电流减小,自动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L:
mos管并联扩流用法是ok的,过流量大,内阻变大,电流减小,自动均流

好的,现在选用P管控制正极输出,打几个样品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MOSFET做通断开关,一定要注意慢开快关,具体原理看DS里的SOA图表

网友M:
理想二极管的DS里,开通拉电流只有区区几十uA, 而关断灌电流达几A,目的就是解决容性负载问题,容性的“冷电阻”是多大?是零!零都不怕,还怕啥灯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理想二极管的DS里,开通拉电流只有区区几十uA, 而关断灌电流达几A,目的就是解决容性负载问题,容性的“冷 ...

好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