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Pro Micro的板子和电脑通信需要另外一个USB转串口吗

楼主(2023-03-28):
RT,这个型号的arduino单片机自带一个USB口,如果我要应用串口的话还需要一个USB转串口吗,还是它里面已经包含一个USB转串口了

网友A:
这个用的是 32u4,板载 USB 默认运行 Bootloader 以及软串口。

你要调试硬件串口的话,的确需要额外的 C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的是 32u4,板载 USB 默认运行 Bootloader 以及软串口。

你要调试硬件串口的话,的确需要额外的 CH3 ...

这个arduino型号可以直接用USB发送数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arduino型号可以直接用USB发送数据吗

可以。

Arduino 环境下直接调用 Serial 类就行,底层会自动转到 USB-CDC 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Arduino 环境下直接调用 Serial 类就行,底层会自动转到 USB-CDC 串口

好的 谢谢 我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