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汽车掉了一个轮胎,仍然可以安全的继续前进,甚至驾驶员都感觉不到异常?

楼主(2023-03-28):
很多年之前,我听领导说(我跟着他很多次到很远的地方自驾游,找摄影风景。真的领导,做过多年市长的),有次,他开的SUV英菲尼迪(日产的高端品牌),高速上开了几十公里,到了休息站,才发现不见了一个轮胎。早上他们在一个路边汽修店补过轮胎,肯定是没有拧紧螺丝。

刚才又看到一个视频:

美国加州特温莱克斯附近一起车祸事故:一个掉出来的轮胎的惊人杀伤力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7659

视频可以看到,一辆皮卡轮胎掉了,仍然继续向前飞奔(只是车身稍微倾斜),一点事都没有。甚至感觉司机不知道掉了轮胎。

是不是所有的汽车都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现在新的车不可能这样毫无感觉了,
各种报警:比如,胎压报警;差速太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如果有的话
单纯从机械角度来看,估计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只要路不是很颠簸那种,否则会导致车子磕到牙?

网友:
掉了一个轮胎,不能随意转弯吧?

网友:
几十年前,我老娘跟单位车子去江苏出差,

看见有个轮子超过车子往前滚去。

大家都笑了,说哪个傻瓜把轮子开掉了 ...

司机笑过之后想想不对,赶紧停车检查,

结果是自己车子上的前轮。

网友A:
掉一个轮子和爆胎有什么区别?如果爆前胎车辆很容易失控吧。

网友:
我很好奇旁边那个车为什么会飞起来。。人估计吓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一个轮子和爆胎有什么区别?如果爆前胎车辆很容易失控吧。

年轻时有个同学带着一家人回老家探亲(三十多年前、非同班),

司机和他在爆胎翻车事故中死亡,未婚妻终生瘫痪。

PS:

自己有一次险些掉胎,刚好是左前胎,又是自己一个人,明显的车子发抖,

下车检查发现螺栓全部松了,胎都歪了,快掉了,

应该是自己之前换胎时没上紧。

网友B:
后胎而且掉的时间不长才有可能没感觉,前胎绝对不可能。而且后胎如果车感好一点的,没个胎也不会没感觉。有兴趣的可以把后车胎放气感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胎而且掉的时间不长才有可能没感觉,前胎绝对不可能。而且后胎如果车感好一点的,没个胎也不会没感觉。有 ...

楼主位视频掉的就是前胎。

网友C:
确实很奇怪,见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了,可能是处于奇妙的平衡状态。但是也肯定不是所有车都能,像美国佬警察追逐的那种里就很容易看到一个轮子废掉然后一路火花不得不停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掉的就是前胎。

车身有明显的下沉,甚至在地面磨出火花,司机很快就靠边停车了。掉前轮无法安全驾驶,且肯定驾驶员会感觉到。高速上掉前轮的应急措施是双手握把努力维持直行并减速,然后择机靠边停车并放置三角牌,同时人员尽快离开路面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掉的就是前胎。

后轮比较没事,掉两个后轮都还能开,只是会感觉到的,掉一个就左右两边受力不平衡了。

网友:
我很多年前乘坐依维柯中巴前往南京,中途左前轮掉了,车子还几乎正常开了几十米,司机下来打电话把维修点的老板骂死了。

网友:
视频中车轮掉了之后车头已经明显掉下来擦着地面冒出火花了,由于摩擦力还不足以让汽车马上停下来,所以汽车继续往前跑,司机靠边应该是知道出了事故了的。倒是前段时间有个视频时大客车跑的时候左前轮悬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奇怪,见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了,可能是处于奇妙的平衡状态。但是也肯定不是所有车都能,像美国佬警察追 ...

没有什么奇妙的平衡,你把剩余的三个轮子画个三角形,你的车子静态的重心和动态的重心不超出这个三角形,车子就站立着。

网友:
车爆前胎或者掉前轮子,是会导致转导致翻滚等事故的,所以很长时间,一直有各种设计防止前胎爆炸导致事故,相关产品 BMBS(TPMS衍生品,原理就是检测到气压突变,立马切换控制方向盘和刹车,极快速度安全停下来,最早是一个海归博士带队研发,可惜以前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落地,规定其他产品不可以控制方向盘和刹车)
还有一种设计,就是轮胎变得很薄很薄,轮毂变得很大,爆胎轮毂能顶上用,不会导致大偏转和翻车。

后轮掉了,一般不会危及到安全,车不会偏离,应该能感觉到的,
看视频,应该是司机反应及时,稳稳抓住方向盘,才没有导致本车不发生大事故。
还有一个就是车方向盘是电控的,应该用不大的力就能控制方向,要是以前直接方向盘机械转向的,基本控制不了

网友: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BBA的车子了,前后一般重,后驱,不管爆哪个胎都不至于大事故。在加上防爆胎的加持,问题不大。

网友:
我的五菱之光,那只论坛胎压不足,我都能感觉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奇妙的平衡,你把剩余的三个轮子画个三角形,你的车子静态的重心和动态的重心不超出这个三角形, ...

可是前面发动机很重啊,很难在里面,我估计只能是后面货物很重或者地面有点角度或者在加速之类的希望才够大

网友(2023-07-17):
引用 网友C:
可是前面发动机很重啊,很难在里面,我估计只能是后面货物很重或者地面有点角度或者在加速之类的希望才够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如果前轮某一个轮胎掉了,如果车上的人没发现,说明这个轮不再承重了(承重掉轮子肯定会下沉)。  那么新的问题来了-- 某一边轮不受力,那么差速器会使一边轮子空转,车子会跑偏, 转向也会受影响。
  结论是掉一个轮子的车子只能短暂正常行使。 上面坛友说的看到自己车子的轮子就是说明轮子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