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类GPT智能布局布线是不是该立项了

楼主(2023-03-28):
各类PCB软件自动布线功能早就有了,但效果一直是一般般,现在ChatGPT横空出世,很多电工第一反应也是能不能让他画个板,JLCEDA是不是也能从自动转换思路到智能上,研究一下未来智能布局布线的可能。

网友:
一步一步来吧,务实大于噱头

网友:
AI需要海量数据训练,和文字、图片这种有大量公开来源的数据不同,PCB源文件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商业秘密级别的,单一企业能够掌握的PCB布局布线样本在数量上远远不够用于AI训练。

网友A:
多说一句,GPT-3.5之所以会火起来,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革命性的创新,而是因为它在之前的模型基础上突破了海量数据训练的瓶颈,然后研究人员发现当数据量超过一定阈值后,它就神奇的变得“智能”了起来。

要训练达到ChatGPT智能水平的画PCB AI,我估计至少要喂给它百万数量级的PCB项目才够。

网友B:
其实布线的定式还是很丰富的,大公司都有一些培训,只不过这些定式想把智能布线做好还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而计算机实现的布线还要被各种规则驱动就更需要步骤了,要分开层次分开步骤的实现还要把一些过程显示出来这就需要极大的工作量

网友:
真有这功能后,电工就少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GPT-3.5之所以会火起来,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革命性的创新,而是因为它在之前的模型基础上突破了 ...

除了没有海量数据支持,大师认为GPT这种模型适不适合这方面,我看传统的自动布局布线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大进步,是不是本身的模型不适合持续发展。如果GPT的模型更合理,只是缺少数据,至少可以慢慢积累,可持续发展。外国一些AI项目一开始好像也是招募志愿者去喂图片,有的持续十几二十年了才有一点点成果。
JLCEDA好像有将在售芯片做成方案验证板的项目,这个数据优化一下可以做为数据之一,另外一些开源项目,好像海外也有不少用户。PCB布局布线的本质是路径优化,这方面机器人应该比人类更有优势,人类在培训一段时间后就能画出远超目前自动布线的板,所以能改善传统自动布线也算是进步了。

网友:
比起布线来,零件布局更需要AI来加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布线的定式还是很丰富的,大公司都有一些培训,只不过这些定式想把智能布线做好还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而 ...

作为个人自学不在行业内,怎么样才能学习到一些布线定式呢?

我现在都是通过看别人板子然后随心所欲排的,比如下图就是我排的双面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作为个人自学不在行业内,怎么样才能学习到一些布线定式呢?

我现在都是通过看别人板子然后随心所欲排的 ...

右上角,天线座子的地线,为啥用红色线扯那么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右上角,天线座子的地线,为啥用红色线扯那么远

我接大地了,跟系统地不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接大地了,跟系统地不连的

天线不能这样搞,一定要就近接通讯模组的天线脚相邻的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天线不能这样搞,一定要就近接通讯模组的天线脚相邻的地

那我用洗盘天线放野外会不会有风险啊?雷雨天气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我用洗盘天线放野外会不会有风险啊?雷雨天气的时候。

问题是,你这样搞也根本没减少被雷劈的风险,因为天线脚你依然引到外部天线了啊

天线防雷有很多正规的做法,你可以查一查

网友:
是的,GPT 的 突破,真的是海量的海量。
之前训练一个文字识别,就觉得数据量好大,对比GPT而言,可能还没有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这样搞也根本没减少被雷劈的风险,因为天线脚你依然引到外部天线了啊

天线防雷有很多正规的做 ...

可是我还是想不清楚。我翻看了论坛上以前相关的帖子,仍然想不清楚。

我现在做法是:

接大地方式:
板上螺丝孔位是金属化的,PE,通过螺丝与金属外壳相接。整个设备装在铁皮电箱里。有条件时我会把铁皮电箱与市电的地线相连。

PE与GND之间:
系统地与PE之间通过1MΩ和1nF 1kV 电容(二者并联)相连。

板子上的一些接插件可能会传导进来静电的,如Reset按键、IPEX座子的地我都是连接到PE的。

这样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这样搞也根本没减少被雷劈的风险,因为天线脚你依然引到外部天线了啊

天线防雷有很多正规的做 ...

天线防雷我确实没有专门学习过,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还是想不清楚。我翻看了论坛上以前相关的帖子,仍然想不清楚。

我现在做法是:

总之,天线的参考地不能断,参考地要从射频芯片出发,始终要伴随在天线周围,直到终端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右上角,天线座子的地线,为啥用红色线扯那么远

他只是铺铜没显示出来吧,你看天线旁边那一圈的过孔,没毛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没有海量数据支持,大师认为GPT这种模型适不适合这方面,我看传统的自动布局布线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 ...

GPT是语言模型,我认为不适合做PCB布局布线。其实PCB布线更适合用AlphaGo那种强规则模型,结合仿真做信号完整性和EMI/EMC的训练,比起GPT这种喂海量数据的模型更靠谱。

网友:
有些软件的PCB文件格式不公开。如果只从PCB图片角度训练,估计要等类似基于图像视觉感知的自动驾驶普及很多年后,溢出效应,才可能轮到PCB设计这种微利的小众市场吧。基于市场导向的话,估计要在黑灯工厂模式,在电子组装产业链大量普及后,才可能吧。

网友:
如果没有利润推动,或政府投入主导,技术一条腿难走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铺铜没显示出来吧,你看天线旁边那一圈的过孔,没毛病。

我有看到,我猜是不同网络,没接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有看到,我猜是不同网络,没接一起

KiCAD就算有铺地都要单独拉一根线把网络连起来,不然DRC会报错,他是不是这个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CAD就算有铺地都要单独拉一根线把网络连起来,不然DRC会报错,他是不是这个情况就不清楚了。 ...

kicad 不需要单独接线的,默认不会 drc 报警和报错

网友:
这个一直是在规划中。 模块电路推荐与生成,ai自动布局,AI自动布线 都会有。但是最基本还是软件的拉线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说一句,GPT-3.5之所以会火起来,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革命性的创新,而是因为它在之前的模型基础上突破了 ...

要是BAT说GPT-3.5没有革命性的创新我是不信的,大师这么说,我深信不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铺铜没显示出来吧,你看天线旁边那一圈的过孔,没毛病。

我的SMA座子的接地和天线信号线两侧过孔确实不是一个地,前者是PE,后者是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T是语言模型,我认为不适合做PCB布局布线。其实PCB布线更适合用AlphaGo那种强规则模型,结合仿真做信号 ...

这个还真不一定。现在ChatGPT可以调用类似语言的函数声明,如 location_to_car, find_chip_stm32等等。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把强知识类型作为底层api支持更准确的使用。
另外,现在看起来的大模型确实越来越像人类大脑,用来识别电路图(某种意义上的拓扑图),可能比一般图像内容含义识别更容易。

给点时间,大部分机械的电路图绘制工作,被替换的概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