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了几天,基本知道嘉立创EDA专业版的画图画板操作了

楼主(2023-03-29):
开始觉得专业版很难下手,不像标准版那样直观易用,慢慢摸索几天,问了几次微信客服技术支持。
终于用专业版画了个100多个元件的简单小板并发JLC去SMT了。

用专业版因为能离线,能比较方便一些。
当然专业版在我这锐龙5600U的笔记本上也不算很流畅,但是不用画各种库,能省很多事情和时间,又能支持下国产也不错

网友:
第三次尝试专业版,还是不知道优点在哪里

网友:
有没有感觉,缺少国外软件那种丝滑感。

网友:
我说的是网页版

网友:
业余玩玩,标准版不是挺好的嘛

网友:
咋样确认,里面那些库,没有问题呢?

网友:
经楼主这一说,简单又试了一下,感觉比以前好多了,比如 网络标号可以暂时剪切到空白地方了。

网友:
还有我搞不懂,为啥你们画板, 要经常画各种库呢?自己常用的库,不都是画一次就好了,不可能每次画板都有那么多新的元件要画库。

网友:
遇见的难点
总结一下造福后来人不入坑呗

网友:
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比PADS AD 都好用

网友:
这个软件用的人多了,会逐步走向成熟。

网友A:
标准版的,, PCB 导入到专业版,有错误.这....
为什么搞这么多版本,一个版本好好优化,不香吗?

网友:
肯定不如外国的,肯定有毛病,但是只要有人在用,就有人挑毛病,就能迭代,就能慢慢赶上来。

很多领域都是,短期打击你,靠封锁和禁运。长期打击应该靠低价倾销。但是目前对方采取了短期打击的方式,短期内肯定受限制,客观上给国内相关项目提供了机会。

跟一个做芯片的厂家聊过,他们也出国产GPU,目前国产GPU的水平是比人家最先进的肯定不如,但是比对方允许卖的要强,但是价格,功耗这些有跟人家肯卖的有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版的,, PCB 导入到专业版,有错误.这....
为什么搞这么多版本,一个版本好好优化,不香吗? ...

标准版的底层架构有缺陷,无法支持大电路设计。 从格式到引擎都得换。 这个也是一个沉痛过程吧

格式导入应该问题不是太大,有问题找一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版的底层架构有缺陷,无法支持大电路设计。 从格式到引擎都得换。 这个也是一个沉痛过程吧

格式导入 ...

现在专业版的元件可以 原理图和PCB之间相互跳转么?就是AD里在原理图选择元件后,能跳转到PCB所在的该元件位置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专业版的元件可以 原理图和PCB之间相互跳转么?就是AD里在原理图选择元件后,能跳转到PCB所在的该元 ...

可以的。默认就是。 你选择原理图的器件,切换到PCB, PCB会高亮。
另外可以用交叉选择能主动跳转。 菜单 设计->交叉选择 快捷键 SHIFT+X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默认就是。 你选择原理图的器件,切换到PCB, PCB会高亮。
另外可以用交叉选择能主动跳转。 菜 ...

上手就是用的专业版EDA,画了有20块板子了,之前一直是PADS。感觉很好,甚至不想再回到PADS去。但是最近发现嘉立创EDA的主要优势之一的封装往一个方向走的很严重,就是越来越多的原理图图样采用引脚顺序图,尤其是较新的元器件。我承认有很多人喜欢这种风格,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也曾经发贴跟坛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既然是原理图,应该还是把电路原理和功能描述放在第一要考虑的因素上,布局和走线的便利性就应该在画板的时候去考量。

附图是一个坛友重画的许老师LCR图,看了一眼就让我没有看第二眼的欲望。关键是目前很多嘉立创EDA的开源项目都是走的这种风格,我认为不好。最近有看了一遍Kicad和Pads的自带库,几乎没有这样画元件原理图的情况。如果真的有很多人需要这种,也请兼顾一下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就是一个元件画2种风格的原理图:一种偏向原理和功能描述,另一种就是按引脚顺序便于布局。让使用者有选择的余地。坦白地讲目前我有想转到KiCAD的想法,因为它也提供了很好的元件封装库的更新,并且操作与JLCEDA有很多接近的地方。看到坛友讨论EDA的帖子就进来唠叨几句,如果有偏颇请给与指正,我新望嘉立创EDA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尤其是专业使用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手就是用的专业版EDA,画了有20块板子了,之前一直是PADS。感觉很好,甚至不想再回到PADS去。但是最近 ...

感谢反馈。这个后续到时再增加一个模板。第一步得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手就是用的专业版EDA,画了有20块板子了,之前一直是PADS。感觉很好,甚至不想再回到PADS去。但是最近 ...

同意,这原理图,哪里是展示原理啊,简直就是Pre_Layou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这原理图,哪里是展示原理啊,简直就是Pre_Layout

严重同意,看这种原理图就是要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