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价MCU,需求内详

楼主(2023-03-29):
各位老少爷们,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大爷大娘,帅哥靓女,小弟这厢有礼了,诚心求推低价MCU,需求重要性依次如下:

1、MCU:ARM,单片机,RISC-V都可以;
2、低价,低价,低价,成本敏感;
3、IO数量≥27,2个串口,1个I2C;
4、QFN封装,空间尺寸敏感;
5、运行稳定;

多谢啦!

楼主:
3、IO数量≥27,包括2个串口,1个I2C;

低价,大约1元人民币左右,有没有? 1元人民币以下的通常20Pin,IO口不够用,30Pin以上的通常价格都在3元左右,
求推荐,多谢!

网友A:
其实看你应用,IO可以扩展的(用MCU扩展,搞个简单的协议)

网友B:
说价不说量
带2串口1 I2C的感觉1块钱不好找
看串口和I2C能否用软件模拟的,可能还有些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应用,IO可以扩展的(用MCU扩展,搞个简单的协议)

我还是倾向用1颗MCU解决,多个MCU就要烧多个固件,产线与售后维护比较麻烦。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价不说量
带2串口1 I2C的感觉1块钱不好找
看串口和I2C能否用软件模拟的,可能还有些机会{:titt ...

多谢!

I2C可以模拟,串口就不用模拟了。但IO口数量也没减少,除非考虑IO口分时做(IO+I2C)功能。多谢!

楼主:
我这个一台机大约用6~8颗MCU,所以要低价,低价。

如果哪个厂家可以推测arm0或者risc-v, 1.5元32/36pins,2.5元44/48pins, 应该可以横扫低价市场了吧?

网友:
都说这个型号很便宜,1.X 块还是要的,PY32F030 有QFN32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一台机大约用6~8颗MCU,所以要低价,低价。

如果哪个厂家可以推测arm0或者risc-v, 1.5元32/36pins ...

    只要有量 1.3/32pin  2.0/48pin  M0内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一台机大约用6~8颗MCU,所以要低价,低价。

如果哪个厂家可以推测arm0或者risc-v, 1.5元32/36pins ...

我还真帮你找到了  www.stcai.com
STC20年老牌大厂   超强抗干扰  超强稳定性
价格见官网首页
STC8H1K28-36I-LQFP32/QFN32
STC32G8K64-35I-LQFP32/48

STC 全部 【免费 + 包邮】 送:
1,芯片:1T 8051, 32位8051,各种封装的芯片
2,核心功能实验板:
     屠龙刀-STC32G12K128核心功能实验板,MCU自带硬件USB下载, 支持SWD硬件仿真
     开天斧-STC8H8K64U核心功能实验板,MCU自带硬件USB仿真,MCU自带硬件USB下载
3,  STC-USB Link1D /【专业仿真器,全自动在线下载器/自动停电上电,脱机烧录器,USB转双串口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一台机大约用6~8颗MCU,所以要低价,低价。

如果哪个厂家可以推测arm0或者risc-v, 1.5元32/36pins ...

最便宜的是PY32F002,不过只有1个UART,有I2C,两个002比一个030便宜
PY32F030K1xU 符合你的要求,有量还可以找他们谈价格

楼主:
多谢 mPiDDR!
多谢 GZZXB!
多谢 国学芯用!
多谢 lw32!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一台机大约用6~8颗MCU,所以要低价,低价。

如果哪个厂家可以推测arm0或者risc-v, 1.5元32/36pins ...

做得越多亏得越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 mPiDDR!
多谢 GZZXB!
多谢 国学芯用!

XL32F003Q32   QFN32 淘宝价格1.5,flash 64K, 通用IO 30个,1个I2C,2个uart.

网友:
引用 网友D:
XL32F003Q32   QFN32 淘宝价格1.5,flash 64K, 通用IO 30个,1个I2C,2个uart.

这个给力,这个真的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奉上一个XL32F003的规格书,对比了一下,应该是XL 买PY的py32f003晶圆来封装的产物。
扩充了很多封装,也非常好。

网友:
有量,应该是可以的。我这边也有资源。

网友:
AT32F421K8U7, M4内核,120Mhz,  64K+16K, 2UART ,2i2c,QFN32 封装,淘宝零售2块多,找代理,批量应该便宜很多。

网友:
还别说那个STC8H8K64U确实满牛的!USB,高精准12位ADC,DMA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SPI)!最主要的是我还白嫖了个开天斧!重点来了!!!客服小姐姐还给我免费包邮送的!后来还给我又送了link工具!我的乖乖!真强大!配套的线惊呆我了!

网友:
STC8H1K28-36I-QFN32,  10位ADC,29个IO, SPI,  I2C,关键价格才¥1.6,测试大半年了,很稳定,真香!

网友:
8H系列是真的牛,性价比极高

网友E(2023-05-11):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帮你找到了  www.stcai.com
STC20年老牌大厂   超强抗干扰  超强稳定性
价格见官网首页

STC8G1k08  sop16的  有点贵 要1.65元左右  不知道 stc8h可以替代不  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C8G1k08  sop16的  有点贵 要1.65元左右  不知道 stc8h可以替代不  价格怎么样

可以的 STC8H1K08-36I-TSSOP20/QFN20   0.99元含税  真的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