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一个专用芯片可以驱动CH340的USB接口问题

楼主(2023-03-29):
目前产品中留有USB接口,其内部是CH340G USB转串口芯片,单片机所有通信命令数据都是通过串口发出,经CH340转接口发给电脑,这是用户的使用场景。我们在大批量生产调试时,预留了一些测试命令,可以通过电脑发送命令,测试产品的各项功能。这就要求每个产品都得配有一台电脑,每个工位都得配一台电脑,USB线连接一个产品才能测试。目前想能否用一个芯片来替代电脑这个角色,USB HOST模式 且能识别CH340的驱动,再加几个按键,就可以实现测试命令的发送与接收,方便又便宜,想配几个就配几个,会提高很多生产效率,请问有没有这种专用芯片的?

网友A:
一个电脑难道不是可以插无数个USB2UART么?写个程序循环遍历全部串口不就可以了。

网友B:
买便宜的手机,写一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脑难道不是可以插无数个USB2UART么?写个程序循环遍历全部串口不就可以了。 ...

电脑体积大,不方便,生产测试这边,各个工位都有人测试,不可能每个工位都配电脑或者只有一台电脑满屋子拉USB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便宜的手机,写一个APP。

这个方案不错,或者二手淘一个,但是有没有更简单快速的开发方法

网友C:
树莓派或者其他水果派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或者其他水果派不知道行不行

肯定是可以,就是成本还是有点高,我看沁恒有很多便宜的带USB HOST 的51内核MCU,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有用过的欢迎拍砖

网友:
340 不是 cdc串口,mcu 驱动累。
linux开发板也行,但要加屏幕人机,  最便宜的还是安卓手机或平板。  app 写起来也不累。
5年前我一款设备就用了手机做上位机,也是在产线上用的。

或者测试时,用 uart 连,mcu就能干测试的活了。

网友D:
直接找沁恒要,厂家有ch554 559驱动自家ch
340的代码

网友:
官网有个帖子:https://www.wch.cn/bbs/thread-93928-1.html

网友:
小型x86工控主板,跑win,可以直接用,其他的都要开发

网友E:
“请教USB转串口的测试工具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找沁恒要,厂家有ch554 559驱动自家ch
340的代码

感谢指导,我去找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USB转串口的测试工具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 ...

收到,已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找沁恒要,厂家有ch554 559驱动自家ch
340的代码

从WCH工程师那边获取到了CH554 MCU  USB HOST操作CH340的相关协议代码,上传分享

网友:
支持linux系统的芯片都可以,驱动里面配置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WCH工程师那边获取到了CH554 MCU  USB HOST操作CH340的相关协议代码,上传分享 ...

感谢分享,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