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可以设置某个APP不被后台清理?

楼主(2023-03-29):
我使用KMPlayer播放三体广播剧,早上播放了一会,到下午再播放,很可能已经被后台清掉了,找不到上次播放的位置了。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我新买的一加ace竞速版有这个功能,里面能对某个app锁定

网友A:
设置/应用程序/KMPlayer/电池/不受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应用程序/KMPlayer/电池/不受限制

谢谢,已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应用程序/KMPlayer/电池/不受限制

还是不行。

我昨晚播放KMPlayer,刚才再打开,APP又重新初始化了,之前正在播放的进度又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我昨晚播放KMPlayer,刚才再打开,APP又重新初始化了,之前正在播放的进度又没有了。 ...

之前遇到杀进程导致不能用的APP基本上这招都可以解决,我有点怀疑是播放器自身的问题了,可以开一个别的播放器或者APP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