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疫情3年将电动单车拿去维修好,自己网上订购更换锂电池48V2A充电器加装电压电流显示

楼主(2023-03-30):
旧充电器有几个零件脚生锈坏了(图7)「旧锂电池充电器只有电压显示」,都不想购买零件回来维修,在网上订购全新的充电器20多元,就想要安装「在充锂电时双显示(电压、电流)数值」,48V锂电池充满容量时电压54.6V(电流=0A)图6。

第一次购买回来连接电源线双显示就翻车(连接错误),没有注意到连接电源只能最高30V(有可能连接高压烧掉78L05稳压芯片),再购买一个回来今天弄好了,充电器有一组12V输出(就是用这一组12V连接到双显示电源,黄色线是高压采样连接线连接输出48V。

自己更换油门转把(网上购买40元)但显示不正确只能显示油门转把4.4V电压。

几年来没有拿起电子工具(电烙铁)手艺生疏了很多。

这部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潮湿水浸地方三年,更换了大部分幅条维修费用95元。

第2次  更换20寸锂电动自行车加厚铝合金M车圈后轮圈维修费用100元。

第3次 更換电动车龙头把全铝合金方向把前叉把立夹子配60元。

自己更换其他配件用了70多元。

合计一共用了300多元人民币。

2019年10月份用750人民币购入1部二手全铝架锂电池48V8AH电动自行车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0812

我购入部二手电动自行车,因(右转把)没有锁匙开关,令我受伤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2597

???

网友A:
有闲有钱,点样开心点怎样玩?

网友B:
还有更加高端方案,直接上专用库伦计。

充电器与车电流电压显示都改装过,确实很有实用价值可以通过电压与截至电流判断电池状态。那个12v是风扇电压。
不管是电动还是摩托车或者小车汽车有电池电压显示能避免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加高端方案,直接上专用库伦计。

充电器与车电流电压显示都改装过,确实很有实用价值可以通过电压与 ...

我都想在电动自行车上安装(库仑计),但不符合经济原则(要百多元一个),我这个双显示才5.5元(还包邮到户)才超级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加高端方案,直接上专用库伦计。

充电器与车电流电压显示都改装过,确实很有实用价值可以通过电压与 ...

我选择连接运算放大器LM358的电源+12V。

充电到达了充满电的临界点(图2)。

???

网友C:
好东西!
这个会不会被JC蜀黍定义为“非法改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
这个会不会被JC蜀黍定义为“非法改装”啊。。。

这并不属于“非法改装”,
动手能力强“优化产品“!

???

楼主:
每天早上都骑电动车到恩城各处酒楼饮早茶吃点心,电动车锂电池也要同一时间进食早餐(在充电),这一组48V8AH充满电量续航力只能有21公里路程远,充饱电才可以回程家中不用脚踩。

???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早上都骑电动车到恩成各处酒楼饮早茶吃点心,电动车锂电池也要同一时间进食早餐(在充电),这一组48V8 ...

主要可以查看电池状态

楼主:
48V锂电池2A充电器内部加装了(电流、电压)双显示13组串联锂电池48V~54.6V充满电的电流状态,在整体锂电池有一个控制保护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使用电动车运行时电压跌至到(39V)时保护板立即起作用即刻断电。

锂电池充电时升压至到(54.6V)保护板立即也起作用截停充电电流为0。

???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A:
有闲有钱,点样开心点怎样玩?

可以给自行车加装自动驾驶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天早上都骑电动车到恩城各处酒楼饮早茶吃点心,电动车锂电池也要同一时间进食早餐(在充电),这一组48V8 ...

你平时电池都带回家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平时电池都带回家充电么?

回到家中就整部两轮电动车推到家中来充电的。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到家中就整部两轮电动车推到家中来充电的。

???

按规定电动车不准市内充电,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规定电动车不准市内充电,注意安全

在农村乡镇家中充电自由很多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到家中就整部两轮电动车推到家中来充电的。

???

你这是自建房么
很多电梯好像不让电动车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自建房么
很多电梯好像不让电动车进

红日在恩平买了一栋宅基地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日在恩平买了一栋宅基地房子。

中国有6亿栋房屋,
我也有其中的1栋。

???

楼主:
18650锂电池 单1节电池2500mAh  4节並 13串一组电比保护板。

拆一组48V 10Ah电动车锂电池视频介绍
https://youtu.be/TAY17QxgB2g

拆解18650电芯视频介绍
性能指标=电池能量密度大约是180~190(储电量/重量)。
https://youtu.be/PA8rSu-57T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