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KV接触放电导致屏幕有条状闪烁,实验结果怎么评价?

楼主(2023-03-30):
生命支持类设备,做6KV接触放电和8KV空气放电,都有发现屏幕有一条线在闪烁.
不知道这种结果能否接受?
看了GBT 17626.2 感觉说的不是很明确.截图如下.

请问大佬们是否还有其他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
对 《生命支持类》 不了解,我之前做的充电桩只要屏显不损坏,停止放电后能恢复正常显示就是合格的。

网友:
没有行业有关的标准吗?

楼主:
YY0505里好像有相关描述

网友:
我们电力行业要求A,极少数测试项目可以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