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吸锡器价钱和diy问题

楼主(2023-03-30):
某鱼某宝看了下,吸锡器进口牌子,价钱都挺贵的,破烂成色都是大几百,看拆解,也没有什么东西阿,一个真空泵,加热手柄,有没有diy经验的坛友,聊聊自己做的那种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
国产买个快克也能用,自己diy的还是算了

网友:
不推荐自己DIY,

我自己用的,快克-201B,经典的型号

耗材已经有人开发更廉价的,也算是白菜价了。。不担心耗材,原装死贵死贵的

吸锡器也就拆个插件,贴片都是热风枪了

网友:
我有白光 FM2024, 每年用不了2次,基本吃灰,现在用白光手动吸锡器,吸完了用热风枪吹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暂时没用过好用的电动吸锡器,容易堵,还不如手动的

网友A:
我使用磕碰法:

加热焊盘,将板边缘用力磕到桌边,将焊锡甩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磕碰法:

加热焊盘,将板边缘用力磕到桌边,将焊锡甩走。

仅限于单面板或焊盘孔比器件脚大比较多的焊盘

网友:
昨天晚上,找出JLC买的维修佬吸锡带,真空还在,居然完全不搭锡,直接上锡都不沾。
铜色比较深。哎。
我有个电动黄花吸锡器,真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限于单面板或焊盘孔比器件脚大比较多的焊盘

双面板也可以。

网友C:
买正品宝工的就可以,便宜,用起来也不错。用吸锡器有个小技巧,先用烙铁把焊盘焊锡熔融,然后用热风枪吹住,保持熔融状态,最后用吸锡器吸,这样比单独用烙铁焊着吸要好操作和吸得更干净。

网友B:
之前某商城买了一支白光吸锡器,手动,完爆以前买过的所有吸锡器,很好用,就是小贵,80多块。

网友:
我是用嘴吹,烙铁开到350度,先把孔里的锡刮平再烫2秒,烙铁头离开的瞬间猛地吹一下,1.6mm厚的板0.8mm的孔也能吹干净

网友:
阿莫以前赠送的通孔针很好用。

网友:
建议放弃,润滑很不好做相当不好用

网友:
我用ss02  手感不错, 闲下来还能当玩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某商城买了一支白光吸锡器,手动,完爆以前买过的所有吸锡器,很好用,就是小贵,80多块。 ...

这么好用,白光才80元,很值了,请提供一直型号?也想买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好用,白光才80元,很值了,请提供一直型号?也想买个好的,

商城没了,在某宝搜索 白光吸锡器,选金属柄,20G吸力那款,个人是觉得20G的把子稍微长了一点,单手操作有时困难,对吸力没有强迫症要求的,18G会更好操作

网友:
我是用便宜的手动的,烙铁搭在上面保持锡熔融状态,大不了坏了就换。之前花100多买了个手动贵的,没觉得好用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正品宝工的就可以,便宜,用起来也不错。用吸锡器有个小技巧,先用烙铁把焊盘焊锡熔融,然后用热风枪吹住 ...

感觉得多长一只手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得多长一只手才够用啊

一手拿风枪,一手拿吸锡器就好了

网友:
看你们干活真纠心,哈哈,这个视频是我吹0.9通孔,改天找0.7mm的再录

网友F:
一手拿手机拍照,嘴没凑近,所以一口只吹通了一个孔。平常一口吹开两孔

网友:
long long ago,在阿莫邮购部买的一个吸锡器,至今还是我手底下最好用的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手拿手机拍照,嘴没凑近,所以一口只吹通了一个孔。平常一口吹开两孔

嘴巴容易和烙铁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嘴巴容易和烙铁碰到啊

烙铁几乎水平移开,嘴离板子5公分猛吹一口气,十几年了从没出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