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键盘,隔一段时间再按按键,第一个字符经常丢失

楼主(2023-03-30):
雷柏的2.4G无线机械键盘,隔一段时间再按按键,第一个字符经常丢失,

应该是进入低功耗后,第一个字符用来唤醒,然后还没来得及识别,按下的动作就已经结束了。

==

连续打字,倒是没有感觉出来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用来干一些非连续敲键盘的活,那可就太难受了。

比如搜索东西,比如改文件名,比如改程序,老是丢第一个字符。

网友:
换吧,10年前买的罗技键鼠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用过雷柏的3种无线键鼠套装,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
海盗船的也一样。。。

罗技的没有此问题

网友:
我也是用雷柏的无线,当写代码写得飞快时,老是给我漏掉几个字符,后面就直接换成有线的了,不想用无线的了。

网友:
只用罗技的,没遇到过!

网友:
LZ的问题我碰过,十年前买的雷柏无线键盘鼠标很好用,几年后同一家店再买的雷柏无线键盘鼠标(同型号不同款),就出现了LZ的问题,只能说,程序猿一代不如一代

网友:
同一种牌子,同一种待遇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 洛斐无线机械键盘,好像没发现这问题,也没注意到这个。回去看下

网友A:
罗技的MK275 套装,键盘也有这个问题,果断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MK275 套装,键盘也有这个问题,果断退货。

我要早用这个键盘,我也退了。

这个键盘买来后没用几次,两台台式机就挂了一台,这个键盘因为没有另一个采埃孚樱桃有线键盘好用,就被闲置了近2年,最近才用上。

网友:
无线键鼠,体验一直不好,杂牌,雷柏,罗技,都用过,最后放弃了

网友:
在用的一款无线键盘没这个毛病,应该是个bug

网友B:
用LOGI的没这个问题,,雷柏的有。鼠标要拿起来恍一下 才有反应。L0GI的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比雷柏的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LOGI的没这个问题,,雷柏的有。鼠标要拿起来恍一下 才有反应。L0GI的完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比雷柏的 ...

罗技的无线鼠标很省电好用 一个5号电池都忘记用多久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雷柏的无线键盘也是这样,所以换成了有线的……我就纳闷了,这东西出厂前没测试的吗?

网友C(2024-01-01):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USB无线适配器 跟 键盘 之间

没有放的足够靠近或者中间有显示器稍微遮挡。

用了一个USB HUB,将两者之间距离缩短到0.3米,中间完全无遮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已经半年没有感受到丢字符现象了。

网友:
挖个坟,澄清误会。

网友:
是电不足休眠了,你按一下才唤醒

网友:
一般是应该休眠了。 这个需要代码处理, 第一个用来唤醒, 唤醒后发这个未发送成功的再发就行了, 不然第一个总是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USB无线适配器 跟 键盘 之间

0.3米,这无线距离能忍受,是不是设备无线部分有故障了。

既然无线不好用还是回归有线吧,真香

网友:
无线键盘,蓝牙鼠标,体验下来,价格再贵都赶不上有线。现在键盘和鼠标全部换成有线的。

网友D:
如果有我们的接近感应的功能就不会唤醒不了,第一个按键丢失了。手靠近5cm键盘就能唤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我们的接近感应的功能就不会唤醒不了,第一个按键丢失了。手靠近5cm键盘就能唤醒了 ...

这功能电池扛得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功能电池扛得住不?

可以看看低下的功耗说明。

ULP 超低功耗模式。开启 WearMax and Temperature channel两个Channel  (8 Cycle AutoProx)   充电1000KHz 100ms睡眠时间 10.3uA电流
                               开启 WearMax and Temperature channel两个Channel  (32 Cycle AutoProx) 充电1000KHz 100ms睡眠时间  8.5u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