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的电脑音箱需要搭配多少瓦的功放?

楼主(2023-03-30):
说来惭愧,前几天朋友婚礼有幸坐了下沃尔沃XC90那种车载音响的声音久久不能忘怀。
一年前邻居搬家送了我两个音箱,我一直把它用在电脑上起初把耳机线拆了接音箱上直接用声卡不出声,问行家说是无源音箱需要搭配功放使用,就弄了以前剩下的料凑了个功放凑合用。从婚礼上回来以后就感觉这一堆东西出来的声音简直就是噪音污染!我估摸着可能跟我那个乱搭的功放有关系。现在想添置一个商品功放。某多上从几十块到上万块都有功率不一样价格差距很大音箱上面标注是100W应该买多大的功放?

楼主:
那个沃尔沃车主说他的车载音响10万,我自己有一辆启辰T70Suv前一阵从报废奥迪上拆了几个喇叭改装过效果不甚理想,不怕大伙儿笑话,这几个月都魔怔了,改车花了2000多,还从网上买了个号称带DSP的USB声卡,还有蓝牙声卡每买上来新设备时候都迫不及待,结果装上去失望透顶哈哈

网友:
箱体很关键,光喇叭没用。
100W箱子可配100W功放,但是实际上不行,你不可能用那样的音量听。
在楼房里面NE5532+TDA7265可以实现足够好的效果了。
非要100W就TDA7294
但楼主位图里那样的板子和电源肯定不行。

网友A:
改车不值,车里所有的地方都比人家薄怎么办,开大了总有东西要振起来,想改好需要弄的地方太多了,光换喇叭功放实在是瞎改。
另外,在嘈杂环境下追求音质没有意义,这是亵渎作品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预算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沃尔沃车主说他的车载音响10万,我自己有一辆启辰T70Suv前一阵从报废奥迪上拆了几个喇叭改装过效果不甚 ...

vov的车故障率超级高.....音箱随便一个swan或者JBL蓝牙都可以的......最近计划入手一对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预算多少

预算100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车不值,车里所有的地方都比人家薄怎么办,开大了总有东西要振起来,想改好需要弄的地方太多了,光换喇叭 ...

对,改车太坑了,车门上的塑料盖件现在嘎吱嘎吱响

网友:
你这对宝华箱子配这个功放也太
建议去某鱼买个二手天龙或者安桥功放

网友C:
再提醒一下,这不是电脑音箱,是入门级书架式音箱,品牌:宝华 B&W,型号:DM601 S3

网友:
你把漫步者2.1音箱改到车上会有惊喜。比花5.6百改好几倍。才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提醒一下,这不是电脑音箱,是入门级书架式音箱,品牌:宝华 B&W,型号:DM601 S3 ...

这种应该怎么用才能发挥出来它的性能呢?这音箱重低音不行一点都不震撼和功放关系大不

网友D:
100w喇叭,重低音不行,这些词说明楼主想要一个动词打词的av功放,注重节奏活跃气氛嗨起来。这个确实功率很重要。
劝楼主放弃改装,音响是个系统声乐工程不是喇叭就可以的。涉及复杂声学,电源,功放,分频器,喇叭,声源,听声室布置。改一个类型玩hifi可以比较容易获得不错体验。或者玩电子管功放类新。动词打词100w太小了,不上不下,对声学布置比hifi要求还高

网友E:
pascal的数字功放可以考虑试试,电源都集成了,直接220V接线就能用,最近在玩。海鲜市场也有别人装好的成品机。声音还不错,但声音这东西,比较主观。

网友F:
感觉在套房,有个小几十瓦的也是很足够吧。。。。

网友:
车内空间比较封闭,和室内差别较大,把车上那一套音响直接拿到室内不一定达到同样效果。音响这东西烧来烧去,最后发现花2万买的音响不如200元的耳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在套房,有个小几十瓦的也是很足够吧。。。。

家里开100w满功率功放估计要不多久police就上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家里开100w满功率功放估计要不多久police就上门了。。。

对啊,以前的1969功放在客厅,大概10W,音量也就开到2/5左右,已经够了,房子80-140之间的那种套房客厅

再大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感觉会扰民了

网友:
想利用上喇叭,看喇叭是什么频段的喇叭,100w大概率全频的可以上电子管听人声音,hifi对喇叭要求高,av对功率要求高。

如果喇叭一般建议直接舍弃重新搞一套

网友:
低频从 42Hz 起,大提琴的振动看来是感受不到了

网友:
这音箱要是真的话,至少要配3000块的国产功放

网友:
真有效值要超过28伏才能在8欧的喇叭上得到100瓦,其实对于好的喇叭有1瓦的功率就很响了,喇叭的灵敏度也是指标之一。30年前的10瓦A类放大器,足够让一个书架音箱使用了,音量根本就不会开到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w喇叭,重低音不行,这些词说明楼主想要一个动词打词的av功放,注重节奏活跃气氛嗨起来。这个确实功率很 ...

我这边KTV里面号称一只音箱就3万块的那种效果也不能和人家的车比。那种就是傻的音量大,什么细节也听不见,甚至歌词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当天他车里放的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和情深深雨蒙蒙。音量真的不大但那种有力的低音能让人感到胸口在震动,耳朵被蒙上而且还有很清晰的人声乐器声,我都敢不相信那是一个喇叭出来的。
我现在试音也是用的夜的第七章,我12代i5电脑专门换了华硕的hifi主板,还去B站找那种黑胶音乐听就是没人家那味儿哈哈

网友H:
还是努力赚钱直接上XC90吧,现在的瞎折腾都是浪费时间。

楼主:
平时就是去B站找这种黑胶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努力赚钱直接上XC90吧,现在的瞎折腾都是浪费时间。

好几十万呢 有那钱先把老家翻修下弄个12寸落地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scal的数字功放可以考虑试试,电源都集成了,直接220V接线就能用,最近在玩。海鲜市场也有别人装好的成品 ...

我搜出来得都是一块电路板,价格几百不等这个需要MCU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KTV里面号称一只音箱就3万块的那种效果也不能和人家的车比。那种就是傻的音量大,什么细节也听不见 ...

XC90有十几个喇叭,而且有调音师调校,肯定没法比了,环绕效果不是房间放2个音箱就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出来得都是一块电路板,价格几百不等这个需要MCU控制吗

玩音箱和单反一个味,去买一块D类功放板,再去淘一块带光纤的声卡(二手的就选当年的旗舰)
声卡一般都有自己的调音台软件,这样玩不占用空间,也不需要一大堆的线(不需要为换线发愁)

关键还得有音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怎么用才能发挥出来它的性能呢?这音箱重低音不行一点都不震撼和功放关系大不 ...

看20/21楼,要重低音的话,这箱子可以扔了,是用来听音乐的,中音表现尚可,高低压就一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应该怎么用才能发挥出来它的性能呢?这音箱重低音不行一点都不震撼和功放关系大不 ...

搭配的话,前面讲过了,安桥/天龙 功放,缺点就是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配的话,前面讲过了,安桥/天龙 功放,缺点就是太热了

谢谢 我去鱼上淘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KTV里面号称一只音箱就3万块的那种效果也不能和人家的车比。那种就是傻的音量大,什么细节也听不见 ...

听音环境也影响很大,车内本来就是大箱体,你是坐在音箱里听音乐,XC90的车密闭性也好,比较安静,和你在室内听音乐完全不是一个感受,不信你把家里的音箱搬到车上试试,感受和家里肯定不一样的

另外澎湃的低音需要大口径喇叭(个人感觉低阻值的更好)、足够的功放功率、好的音源、摆放位置等

楼主已经上瘾,将在HI-FI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10W的功放足矣,喇叭要看看是一只全频的还是中频+高频,后者加分频器,箱体里看看有吸音棉吗,没就自己加,功放换掉吧,网上找个好一点的功放

网友:
楼主确实是魔怔了,考虑音响效果,排除喇叭功放音源的因素,还有听音环境也很重要。车里有封闭空间,加上多喇叭环绕,如果经过专业的调音设计,连内饰材料对混响的控制都考虑好,这样的听感一定是天花板级别的。
拿一对书架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出一样的效果的,车内是多喇叭分频,书架箱未必有专门的低频喇叭,想要发挥好这对箱子,上面有人已经建议了,上合适的功放,主要听人声,最求重低音的感觉,还得专门弄个低音炮。
至于B站的黑胶,经过了UP主的MIC,视频处理,你自己的播放设备,效果只能说听听而已,实际上真正的黑胶机也不贵,铁三角的入门款不到1K,自己买个听听,自己体会。
至于你提到的hifi主板,我觉得是主板厂家玩概念了,弄几个音频电容,音频运放,加个屏蔽罩,有的夸张的还上个胆管,充满高频电磁信号的电脑主板就能出hifi音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出来得都是一块电路板,价格几百不等这个需要MCU控制吗

它就是一块功放板,220V供电,模拟音频信号进去,输出接喇叭就行了,一块板双声道,也可以桥接成单声道。声音还是不错的,乐林525  535也是用的pascal家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1000左右吧

这预算劝你放弃折腾音箱和功放。1000元拿来买副头戴式耳机和带高低音调节的前级+耳放,效果远比音箱的好。

网友:
还是有人能看出来主板所谓的hifi都是装逼犯行为,楼上评价的基本做到了一针见血

网友:
25W就足够邻居来砍人了
100W真的开不起来

感觉味道不对劲的话,弄个能调高低音的前级再说,最好是多段EQ(但这个得学会怎么调才行)

我不看好那种追求原汁原味的HIFI,那不过是吃别人调好的味而已,
收录设备、播放设备和人耳都不可能没有失真,必须要有调整,所以我是要加香精的派别。

楼主不必把事情搞的很复杂,找找高中低音3段EQ电路,只有高和低也行,有源无源都可以,
用NE5532做前级,后级TDA7265,传统工频变压器方的就可以,音源可以是电脑,有好的CD机更好,肯定能实现足够好的效果。

想玩可以做个10级EQ,但这个用好需要点知识和经验。

有源EQ尽量也处于衰减状态(小于50%位置),然后以音量去补偿。增强的方式得到的效果不好。

编辑补充:
确保电路里的截止频率、阻抗、增益和电源可以提供的功率都是正确的
2.0箱子可以有低音的,反倒是带低音炮的那种不是真本事。你这个vented box是可以的,但你需要EQ(不要数字EQ)

网友:
要低音效果好,上一台捷力F113V2,低音炮之王,三万左右

网友:
楼主可以去BOSE专卖店听听,看哪个型号合你口味。

网友:
好不好听不重要,重要的是低音够,整个车震起来,让附近房子玻璃跟着共振

网友:
下载些DTS格式音乐来对比,你会发现差别巨大

网友:
沃沃的音响是宝华韦健

网友:
楼主你直接买两个JBL冲击波5蓝牙音箱放车上,手机再装个JBL Portable软件,可以EQ,两只音箱可以组立体声,高低音效果杠杠的,下车还可以把音箱带书房或是客厅里,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网友B(2024-03-25):
楼主最近退烧了吗?

VOLVO的有些高配车型可以选装宝华韦健音箱,据说可是宝华韦健国外团队调音的,我在B站宽面车神发的视频里听了之后小受震撼,也购买了宝华韦健的无源书架音箱,但缺少调音和好的器材搭配,仍然达不到下面这个视频的效果。

第一视角 一起再来感受下沃尔沃S90T8 宝华韦健音响无比美秒的音色!让时间都能停滞!完整版会后面放出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3583edfb4655562a435

建议戴上耳机(最好300元以上的)试听。外放听不出来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退烧了吗?

VOLVO的有些高配车型可以选装宝华韦健音箱,据说可是宝华韦健国外团队调音的, ...

你小看楼主了,楼主的书架音箱正是宝华韦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小看楼主了,楼主的书架音箱正是宝华韦健的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小看楼主了?宝华入门的书架箱仅要3000多元,还需要小看大看?

我要表达的是,音质这玩意  不是你有对宝华箱子  就能达到沃尔沃+宝华调音师达到的那个效果。
车载音箱,更是需要针对特定的听音环境,调节各个环绕的延迟和反射,EQ也不是把曲线拉直那么简单。而且VOLVO上的音箱还有驾驶员模式与后排模式的不同调校。

光有对宝华的无源音箱,你连沃尔沃高配宝华的50%的效果都达不到。

网友:
楼主只是当电脑音箱使用而已,犯不着请调音师的,只是他搭配的功放配这对宝华书架箱,连沃尔沃高配宝华的0.05%的效果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