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型USB座的定位销的钢网孔应该怎么开更合适?

楼主(2023-03-31):
方案1:直接整个焊盘开钢网孔,整个糊住

方案2:环绕焊盘的铜环开钢网孔

网友A:
3横着往边上延伸出去一些,开更大面积的长条孔,以获得更大的锡量,回流焊时它们会因表面张力被吸到焊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横着往边上延伸出去一些,开更大面积的长条孔,以获得更大的锡量,回流焊时它们会因表面张力被吸到焊盘里 ...

说的是这个?

那长条孔是塞锡膏,还是不塞?

网友:
你选的这款座子,是没有定位定位柱的。有定位柱的那种,要多两个小的定位孔。
这种座子,四个固定孔不能开大了,不然贴片机贴偏之后,过炉之后也是歪的,别想着锡膏的张力能纠正它

网友:
方案一。

另外,如果元件仅设计在板子正面(换句话说,只会在一面印锡膏),且板厚较大,可能需要外扩锡膏层保证插件孔锡量。
当然,也可以让贴片厂手工补焊一遍插件孔。

网友:
做过一次,开钢网时说明,这个插件孔开钢网孔,一般厂家把这个孔中间,做堵孔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这个?

那长条孔是塞锡膏,还是不塞?

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可能有这个意思,也可能它那个位置就是有金属的。
一般我说的那种会向元件外的方向延伸,而不是向内,可以看看Nucleo的板子上面助焊剂的方向,虽然我这个图是排针,但你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

至于孔里要不要让锡膏漏下去,我认为还是不要漏的好,漏的话容易污染生产环境,而且会增加产生锡珠的机率,使用这种方法横向扩展锡量也不差孔里那点锡,只是不要漏的话开孔要复杂点。

编辑补充:其实图里可以看出来,它这个钢网开孔就是一个长圆孔,但是靠近孔的那一边没有正好覆盖在孔上,偏离出去了,是通过偏移避免把锡浆漏到孔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可能有这个意思,也可能它那个位置就是有金属的。
一般我说的那种会向元件外的方向延 ...

钢网层开孔远大于焊盘的设计,搞出来 助焊剂残留太多。

如果遇上锡膏的配方不好,会整出一堆锡珠。

一般不轻易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网层开孔远大于焊盘的设计,搞出来 助焊剂残留太多。

如果遇上锡膏的配方不好,会整出一堆锡珠。

助焊剂洗,锡珠多换锡浆,一定要用有问题的锡膏的话,那只能之后再过波峰焊或手工补锡了,光靠焊盘空间的那点强度不够的

网友:
方案1 就可以了,不过焊盘不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