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带编码器接口的片子用的哪个?

楼主(2023-03-31):
接编码器,测转速,测脉冲数,然后控制继电器,简单的应用,不想用f103这种,也不想用stc,寄存器不想看。
现在用的g070没有编码器接口。

网友A:
stm32f103c6t6一个两块多不比g070好用吗,我有个东西就用c6做的,也用了一个编码器的接口,接的是光栅尺每毫米1000线,每分钟跑3米的速度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c6t6一个两块多不比g070好用吗,我有个东西就用c6做的,也用了一个编码器的接口,接的是光栅尺每 ...

啥?两块多钱?哪里买的?

网友:
寄存器不想看应该是没有量也不想花时间,那直接搞个raspberry pi pico或者兼容板子就得。pio能变出多种外设,python编程不需要装编译器,代码网上随便拷。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两块多钱?哪里买的?

到处都有。大把的有,stm32f103卖上百的时候依然是3块多

网友B:
我看了一下,g070是有编码器接口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g070是有编码器接口的啊

额,我再去仔细看看。

网友:
st的只要有几个tim基本上都支持编码器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