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需要大容量用多个2032还是2477

楼主(2023-03-31):
目前的一个小项目需要比较长的工作时间, 要能撑个三五年,电压只要3V。 请教各位是用多个2032电池并联还是用少量2477电池并联更合适?
用2477主要担心用户以后不好买替换的,2032的容量又太低 估计要好几个并起来才够。 或者是不是应该做成一次性的,让用户直接换? 电子部分应该成本不高 估计也就几十块钱。

补充: 选纽扣电池的原因之一是对体积有要求 越小越好

网友A:
作为长时间工作的产品来说,并联就不要考虑了,内阻容量电压要筛选,客户自己更换电池的要求又高了,首选锂亚电池,低自放,容量大,说说你的工作电流吧

网友B:
3-5年  电池不用,估计这么久也没电了吧。

网友C:
2477好像也没有耐用到哪去。
多个电池并联的话,很容易受到一致性不足的影响,多个电池中如果有一个自放电较高的劣质品,那么一起加速完蛋,而这种电池无法预先选出来。
所以多个电池的方法最好有所控制,使他们不能倒灌。有日本产品使用2个CR2025的,多个电池的设计并非不可以。
空间够的话还是锂亚硫酸酰氯挺的长。
如果环境有光照,建议参考ETC,增加太阳能和超级电容辅助。

编辑补充:其实串联多个电池也会受到一致性的影响,中间出现一个完蛋玩意也会导致整个完蛋。

网友D:
用14500锂电池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长时间工作的产品来说,并联就不要考虑了,内阻容量电压要筛选,客户自己更换电池的要求又高了,首选锂 ...

工作电流应该很低 几十毫安,可能会瞬时接近100毫安 但不会持续很久,最多1两秒, 平时睡眠应该1微安以下, 待机应该几微安, 简单的说 80%的时间一微安以下睡眠, 19.9%的时间 几微安 剩下的0.001%或者更少的时间工作 电流大概是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长时间工作的产品来说,并联就不要考虑了,内阻容量电压要筛选,客户自己更换电池的要求又高了,首选锂 ...

锂亚电池具体有哪些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年  电池不用,估计这么久也没电了吧。

松下电池的寿命都是标称10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77好像也没有耐用到哪去。
多个电池并联的话,很容易受到一致性不足的影响,多个电池中如果有一个自放电 ...

我看2477的标称容量是最大的到900毫安时,
我准备加个简单的防倒灌电路 貌似现在都推荐用 mos管 现在还在研究中, 因为待机电流很小 貌似选型也比较麻烦,但是估计成本也就5块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4500锂电池算了。

主要对体积也有要求 不然用两节锂铁电池串联简单可靠容量也有3000毫安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应该很低 几十毫安,可能会瞬时接近100毫安 但不会持续很久,最多1两秒, 平时睡眠应该1微安以下 ...

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注意电池最大放电电流,虽然短时间过载一般不会直接挂掉,但是这可能损伤电池导致最终放不出所有容量早早完蛋

网友A:
锂亚电池可以在某宝上搜,很多,水表电表中用的,号称工作6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亚电池可以在某宝上搜,很多,水表电表中用的,号称工作6年的

谢谢。看了一下 体积还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注意电池最大放电电流,虽然短时间过载一般不会直接挂掉,但是这可能损伤电池导致最终 ...

这种是不是加个小电容可以改善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加个小电容可以改善一下?

时长达到秒级了可能不容易弄好

网友:
锂亚电池,为你而生。
其特殊的化学特性,钝化效应,其年自放电电流小于1%, 储存寿命达10年以上,现在广泛应用于水表,电表和燃气表中做电源

网友E:
你这个需求锂亚是不二选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应该很低 几十毫安,可能会瞬时接近100毫安 但不会持续很久,最多1两秒, 平时睡眠应该1微安以下 ...

几十毫安不能算低了。啥锂电池也不能耗几年。直接考虑用户如何方便更换了。

网友G:
淘宝上买过淘汰的超市墨水屏电子价签, 里面是两个一次性的2477, 用完了直接扔. 不过感觉差不多的体积也能放两个普通7号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买过淘汰的超市墨水屏电子价签, 里面是两个一次性的2477, 用完了直接扔. 不过感觉差不多的体积也能放 ...

是的, 有些胎压监测用2450,也能坚持2,3年。 如果2450都能撑那么久,2477应该更没问题。
2477体积比七号电池还是小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十毫安不能算低了。啥锂电池也不能耗几年。直接考虑用户如何方便更换了。 ...

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待机,工作时间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需求锂亚是不二选择

锂亚电池有2477这么小的吗? 淘宝上看到的都是大的, 另外这个文章介绍说锂亚电池有电压滞后效应 还要专门做电路定期激活http://www.act-battery.com/company/27.jhtml 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