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PGA第一贴,Quartus 2 9.0的版本,为何烧录老是卡成翔啊?

楼主(2023-03-31):
试了好多机器,从XP到WIN7的32位,再试64位,只有一台老联想+XP才烧录成功,请问这是何缘故?

12元钱淘宝的ubs-blaster是不是不能干活啊?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看?老机器用户试试11应该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看?老机器用户试试11应该也行吧?

刚换了12版本刷成功NB得很....可就是没有12的ALTERA设备包...

网友B:
我以前用过9.1,12.1,14.1,都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9.1,12.1,14.1,都很好用啊

能否给个带破解的9.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带破解的9.1?

不好意思 9.1可能删除掉了。
我现在还存在的是12.1,13.1,1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9.1可能删除掉了。
我现在还存在的是12.1,13.1,14.1

12.1的带设备包和破解工具来一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1的带设备包和破解工具来一个?谢谢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5XHCYr3lTiAX77vCFJj2g?pwd=ns1o
提取码:ns1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5XHCYr3lTiAX77vCFJj2g?pwd=ns1o
提取码:ns1o

太感谢了,用这个烧录cyclone ii速度不错,可惜不支持cyclone,请问有一代的设备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用这个烧录cyclone ii速度不错,可惜不支持cyclone,请问有一代的设备包吗?

我只有这个设备包,我从来没用过cyclone i代,ii代用了一款,之后只用4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这个设备包,我从来没用过cyclone i代,ii代用了一款,之后只用4代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有个一代板,想完成正常下载,该如何配置开发环境?何系统,何版本quartus?该购置何样的usb-blaster?

现在的测试情况是,64位的win7系统装quartus ii 9.0启动出错,只能32位系统。但是程序启动编译完全正常,只是烧录下载的过程中,常常卡圈。。。。

莫非便宜usb-blaster惹的祸?那多好的blaster才管使? 何环境管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有个一代板,想完成正常下载,该如何配置开发环境?何系统,何版本quartus?该购 ...

1代不清楚。 如果不是必须,建议放弃。用4代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