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会被AI取代?

楼主(2023-03-31):
医生会被替代这种说法,并不是AI时代才有的,有电脑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了。包括在十年前IBM的Watson Health也曾被寄予厚望,而且Watson一上来就是诊疗难度最大的癌症领域,IBM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也与美国最顶尖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展开Watson的合作。

但是Watson最终失败了,它最终没有被训练成一位癌症专家。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或者你可以直接问下ChatGPT为什么Watson没有达到它最初的设计目标。

还是上面那句话,假以时日,我觉得医生会有越来越强大的AI工具可以协助诊疗,但并不是替代医生。重复机械的操作会被取代,而且应该被取代,注意这里说的是「操作」而不是「职业」。

再往前一点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协和医院的血常规是医生在显微镜底下一个一个去数血细胞的,现在机器直接分析结果了,不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工作了,但协和仍然还是协和。

网友A:
将来医生或许不会被淘汰,但会高度依赖AI,如何累积经验,遇上AI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现在的AI是通读了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才达到这个高度,当人类逐渐失去累积经验的机会,AI又如何继续提升?

如果AI有一天能够脱离人类的认知自主探索宇宙真理,那么对于AI来说人类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来医生或许不会被淘汰,但会高度依赖AI,如何累积经验,遇上AI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黑客帝国给你答案:人类可以作为电池。

网友:
我觉得会,医生的专业能力就是大样本数据(经验)+概率决策,这两点正是AI的能力

网友B:
传统西医除了做手术的,其他的基本就是时间堆积,被AI取代是很简单的事,但时间上肯定受既得利益集团阻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统西医除了做手术的,其他的基本就是时间堆积,被AI取代是很简单的事,但时间上肯定受既得利益集团阻扰 ...

中医100%可以被AI取代。
中医经典著作就那么几本,AI学学很快的。
什么阴阳五行,冷热虚寒,正气邪气,胡说八道,对于AI来说小菜一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中医100%可以被AI取代。
中医经典著作就那么几本,AI学学很快的。
什么阴阳五行,冷热虚寒,正气邪气,胡 ...

扯吧,你还真没见过牛的中医,你四处求医花费好几万的医疗费治不好的,有可能找到对的中医几十块就搞定了;但西医除了做手术的,大多就配不同的药而已,当然西医做手术水平也差距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扯吧,你还真没见过牛的中医,你四处求医花费好几万的医疗费治不好的,有可能找到对的中医几十块就搞定了 ...

VIP用户你好,欢迎光临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P用户你好,欢迎光临论坛。

+1

只有VIP才相信中医几十元可以治好西医几万元都治不好的病。

VIP++是不相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吧,你还真没见过牛的中医,你四处求医花费好几万的医疗费治不好的,有可能找到对的中医几十块就搞定了 ...

好的中医一直都是传闻,现实中总是没遇过。

网友:
AI可以辅助医生,做重复性的劳动,但诊断和开处方,最多是AI给建议,最终要医生确认后才能发的。
毕竟是有法律风险的,AI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扯吧,你还真没见过牛的中医,你四处求医花费好几万的医疗费治不好的,有可能找到对的中医几十块就搞定了 ...

看到你的回复,习惯性眼光瞟了瞟左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回复,习惯性眼光瞟了瞟左边。

不会吧,这么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只有VIP才相信中医几十元可以治好西医几万元都治不好的病。

额,还不知道有什么中药可以有效退烧、有效对付流感的
不管是普通感冒or流感or新冠or过敏性鼻炎,儿科医生开药里面都会固定有一种中成药的…… 明显不是对症药……

网友G:
常见病痛的开药,医生内部也是系统培训过的感觉,比如小孩看急诊发烧,同一家医院不同医生开出来的药基本一样~~

非常规或者有疑问的病例,一般都会往上升级专家教授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常见病痛的开药,医生内部也是系统培训过的感觉,比如小孩看急诊发烧,同一家医院不同医生开出来的药基本一 ...

常规的病有医治指南的,差不多就是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规的病有医治指南的,差不多就是标准答案。

所以,这个部分会不会AI替代的很好了

网友C:
AI的难点在于听取病人的主诉,有经验的医生会察言观色,迅速判断。
病人各种各样的都有,对病情的表达也五花八门。可能病人叙述的病情会有很大偏差,对AI是个很大挑战。病情错了,后面的诊断就会全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I的难点在于听取病人的主诉,有经验的医生会察言观色,迅速判断。
病人各种各样的都有,对病情的表达也五 ...

AI也可以直接问,大概判断出方向就可以开全套检验单,看数据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I也可以直接问,大概判断出方向就可以开全套检验单,看数据就行了。

这就是和人的区别,有经验的医生能从问诊中得到很多信息,获得大致的方向,有针对的开检查单。
漫无目的的开一堆检查单虽然省事了,是不是过度医疗了?
本来开个B超就行,AI可能会开出CT、磁共振检查单。
病人五花八门的,有老的少的,表达不清的,固执的,智力欠缺的,很多时候直接问问不出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和人的区别,有经验的医生能从问诊中得到很多信息,获得大致的方向,有针对的开检查单。
漫无目的 ...

现在去医院都是什么都不问就直接全套血常规了,AI将医生凭经验诊断的成本拉下来,换成检验拉满,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现在去医院都是什么都不问就直接全套血常规了,AI将医生凭经验诊断的成本拉下来,换成检验拉满,这并不是 ...

检验很耗费时间,排队看医生,排队检验,有时还分几个地方,分别得排队检验,然后等待结果,回去排队找医生看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检验很耗费时间,排队看医生,排队检验,有时还分几个地方,分别得排队检验,然后等待结果,回去排队找医 ...

将来可能就是对着机器问诊,开单检验,然后坐着等AI给出的初步诊断报告,最后找医生确认开单,拿药走人。

网友:
以前是体力劳动进行人机协同.  以后就是脑力劳动进行人机协同了.   AI 取代医生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 人机协同模式, 医生依据AI的意见来看病或是经过AI初步筛选在让医生确诊.   当然后面会越来越依赖 然后就是被完全取代.

以目前Ai的发展速度. 这都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这么准?

这种判断的准确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来可能就是对着机器问诊,开单检验,然后坐着等AI给出的初步诊断报告,最后找医生确认开单,拿药走人。 ...

目前AI还难以进行体查,门诊医生一般会进行体查
AI最大作用应该是取代大部分专家会诊。
首诊低年资的医生比AI厉害,检查开单还是医生好。
但是对于检查结果的判断这是AI的强项,专家就是干这个的。ai有全世界各类病例数据和最终成果,远超各类专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只有VIP才相信中医几十元可以治好西医几万元都治不好的病。

我看看我是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P用户你好,欢迎光临论坛。

+1086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常见病痛的开药,医生内部也是系统培训过的感觉,比如小孩看急诊发烧,同一家医院不同医生开出来的药基本一 ...

他们都有标准的SOP 流程,如果出意外,只要在SOP 流程内,都会帮你兜着。

网友:
我觉得AI最好只是辅助检查的,起到查缺补漏的,而不是直接替代医生下确定。比如B超之类的,医生和AI同时出一个结果,如果结果差异很大,就交由高年资的医生做最后的决定,这样的结果能培养低年资的医生,也能利用AI的判断能力,而且对于低年资的医生的培养也非常有好处。医生会犯错,AI常规犯错的机会会小很多;但是医生会成长,AI短时间不会成长,只能靠人的输入而输出,而且人类短时间内也不能接收能自我学习的AI。

网友:
AI在诊断方面很可能在很大程度替代医生,美国已经有好几个例子通过AI纠正了医生的误诊。虽然只是个例,但有文章指出医生有时因为倾向性或者经验习惯忽略一些可能性,而AI会找出所有可能性再根据信息进行排除,反而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其实中医反而很难被AI取代哦

书和书之间概念、信息矛盾,AI非得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