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怎么滤除3.3V和“GND"上的杂波

楼主(2023-03-31):
电机调速的板子上开PWM后板子的“GND”(输入处有加1000uF电容)上的杂波幅值4.78V,3.3V上的杂波幅值3.375V,在“GND”与电源的地之间是单点相接;有试过用共模电感将“GND”与电源的地和电源的正与3.3V的LDO的输入电源相连接仍然不能去除该杂波;MOS的D和S并联过151,472,103,473,104,等电容均无改善,求各位大佬指点如何滤除该杂波,跪谢!!

网友A:
像测量问题? 有没有用探头+接地弹簧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测量问题? 有没有用探头+接地弹簧测?

没有太明白的探头+接地弹簧,我图片上的路径应该不算远。你的意思是夹子这段线引起的测量问题;我觉得应该不会用这么大的幅值;明天找个弹簧试一下,谢谢你的热心。

网友:
基本不能滤

网友B:
1. 测纹波不是这么测的,示波器探头需要用接地弹簧和探针来测。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入处汇合,尽量粗。
3. LDO的输入先串小电感然后大小容量MLCC到GND,再给LDO。
不知道您电机电流多少,但正常处理好的话,50A的PWM, 3.3V容易纯洁如处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测量问题? 有没有用探头+接地弹簧测?

的确加上弹簧后小很多,见图片,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测纹波不是这么测的,示波器探头需要用接地弹簧和探针来测。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谢谢你的建议: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我是用0603  0欧电阻接地,位置如图;
   3。。。。。。。                                                      不知道您取多大感值电感,我试过10MH的绕线电感串联在DC_DC之前(29V串联二极管后DC-DC为5V,5VLDO为3.3V),效果不明显。

网友C:
我猜你直接测量地也是有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直接测量地也是有纹波

的确是的,有办法解决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的,有办法解决没,谢谢!

他的意思可能是你的测量方法不正确,所以测哪里都有文波

网友D:
不是什么地方不正确,而是经历过,80%的人都这样将就了,少部分人加了隔离但大多数人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被工业化。这玩意这个样子根本就是不行的,如果被车间买去,正好边上有强干扰源比如电焊机可能立马就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测纹波不是这么测的,示波器探头需要用接地弹簧和探针来测。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补充点,有的示波器,还要设置成低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我是用0603  0欧电阻接地,位置 ...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我是用0603  0欧电阻接地,位置如图;

你这个地方用一个磁珠,不要用0R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什么地方不正确,而是经历过,80%的人都这样将就了,少部分人加了隔离但大多数人最终由于各种原因始终 ...

请教大佬,怎么改,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 功率部分的GND和逻辑部分的GND在电源接 ...      我是用0603  0欧电阻接地,位置如图;

你这个地方用 ...

谢谢你的回复;磁珠我有试过,没有什么效果,可能是参数选择的不对。

网友:
大面积铺铜

网友:
ls是软件项目组临时调到硬件系统协助解决bug的还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代领做的项目。
这里故障,有时候就是全部推翻重新开始。

网友D:
铺铜的目的是什么,砸那么多过孔的目的是什么,冷热电源要分开的意义,要找问题,首先要看看那些所谓的纹波是怎么形成的,测出来的所谓的纹波到底是什么,电机转或者不转都是什么样子。这玩意有时候和做音频功放有点像,接地点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应该确定下来

网友F:
不要被示波器“骗了”,实际上骗你的不是示波器,而是探头的地线夹子,把地线扯掉,装探头附件包里的地弹簧,比较接近真实波形,纹波大概率降10倍

网友:
ST, TI,ON都有这方面的文档,平时多啃PDF不会害人,我平均每天有2小时在啃各种技术类的PDF

网友:
这真的是系统工程,虽然是个小小的板子,很难就着现有板子整改得到好结果。不太存在半路出来个程咬金把纹波给截了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被示波器“骗了”,实际上骗你的不是示波器,而是探头的地线夹子,把地线扯掉,装探头附件包里的地弹簧 ...

纹波还是那个不变的纹波,不对的测量方法的看到的却不只是纹波

在网上搜索下测量纹波的方法,估计不超过20个页面,就能找到正确详细的步骤

网友:
共模噪声正常情况下只会对外辐射干扰,并不会对系统内的信号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地线夹子的线形成一个不小的电感,共模噪声通过探针和地线夹的阻搞不平衡,便成了差模,这是错误的测量。地线夹子只适合低频低速信号的测量,高速信号还是老老实实用地线弹簧吧,不怕麻烦的话就用双绞线焊在板子上测量,比地线弹簧更真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铺铜的目的是什么,砸那么多过孔的目的是什么,冷热电源要分开的意义,要找问题,首先要看看那些所谓的纹波 ...

大部分的过孔是双层走线,增加过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