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网线可以走220v市电么?

楼主(2023-03-31):
小功率市电,比如500瓦以下的市电可以走这种网线么

网友:
没有POE的时候监控都是这么干的,包括模拟监控时间也有这么干的。

网友A:
本来就是为市电设计的  这上面有两根电源线。网线八股合一也可以当220V电线用 。单股走220V就不行。危险

网友:
这个网线就是为监控而生的,当然可以了

网友B:
长度符合网络要求,网络信号一般没有问题。
做产品的话,看行业里面默认规则是不是这样,第一个使用会有风险,对方电工抵触情绪很浓,更换维护时候安全防护措施要保证,防呆设计,热拔插预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为市电设计的  这上面有两根电源线。网线八股合一也可以当220V电线用 。单股走220V就不行。危险

八股合一也可以当220V电线用,4芯走火线,另外4芯走零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度符合网络要求,网络信号一般没有问题。
做产品的话,看行业里面默认规则是不是这样,第一个使用会有风 ...

④真正地做到防呆的设计,就算一个真正的“呆子”来操作也不会发生错误。

防呆(日语:ポカヨケ;英语:Fool-proofing)是一种预防矫正的行为约束手段,运用避免产生错误的限制方法,让操作者不需要花费注意力、也不需要经验与专业知识即可直接无误地完成正确的操作。

平时在用的产品,有防呆设计的原来挺多:
Intel和AMD都有一个通用的防呆设计,就是 “三角形”,通常CPU的扣具或插槽上会有一个指向左下角的三角形,当CPU上的金色小三角指向和它对应时,才是正确的安装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呆设计啥意思?
拔网线网络会呆的意思么

装纯装嫩很在行,也不考虑坛友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股合一也可以当220V电线用,4芯走火线,另外4芯走零线么?

看清了。八股合一,八股合一。不是四股,四股会出事故

网友:
对0.5的网线来说,500W不是小功率,不超电流就可以,除非全部用于市电供电

网友C:
这是偷工减料的做法,220与网络要分开,防止干扰还有就是当线路破损时候网线会可能带电然后网线水晶头触电裸露会电人。还有就是后期维护看到网线就剪短结果触电走了就麻烦了。

老老实实分开走,用pvc线管与线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偷工减料的做法,220与网络要分开,防止干扰还有就是当线路破损时候网线会可能带电然后网线水晶头触电 ...

线路破损时候网线会可能带电,网线带电,电子设备是不是都要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