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801静电打死 连看门狗一起死

楼主(2023-04-01):
一颗深圳小厂的M0芯片,用在智能家居86盒开关上,采用片内振荡器,程序有开看门狗,写一个whiel(1)测试正常情况下看门狗是有效的。静电打死后,连狗带芯片一起死,估计是内部振荡器都停振了。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
他们家的不是血压计上面用很多吗

网友A:
如何知道是静电防护失效而亡

网友:
内部假的看门狗

网友:
我们一款产品,车载的,nxp的单片机,外部晶振,pcb防护做的不好,做emc也是直接连单片机整个就死了,内部看门狗也不起作用

网友:
看门狗也是芯片内部的,凭什么不能死.
看门狗只当它能防止软件逻辑死机问题.

网友B:
这些芯片的看门狗我从来都不考虑,买一个外置的狗才心里踏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的看门狗我从来都不考虑,买一个外置的狗才心里踏实

外狗你用的啥?

楼主:
有些芯片看门狗用独立的振荡器和电源路径,而且看门狗振荡器频率较低,这种狗还是比较可靠的。我这个案例没有仔细研究,估计看门狗用了主时钟,主时钟一死看门的一起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是静电防护失效而亡

打静电测试的时候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芯片的看门狗我从来都不考虑,买一个外置的狗才心里踏实

要看是否独立震荡,ST的wdt都是独立震荡、跟外置的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狗你用的啥?

某商场搜一下,5pin的,多的很   ti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芯片看门狗用独立的振荡器和电源路径,而且看门狗振荡器频率较低,这种狗还是比较可靠的。我这个案例没 ...

跟mcu主时钟共用就耍流氓。

网友:
连看门狗都打死的,碰到过,必须冷断电

楼主:
初瞄了一眼规格书,说本片有内置看门狗和外置看门狗,这什么鬼,又没有进一步说清楚,周一联络厂商看看。

网友:
http://www.51hei.com/bbs/dpj-192239-1.html,这里有人说“还真遇到过,STM32F070遇到过,当时产品遇到死机看门狗一起死。最后是硬件加外部晶振,不使用STM32内部时钟”

网友:
ic封装里面独立封一个外置看门狗,有人这样做吗?

网友(2023-10-06):
一般有两个看门狗都要打开,独立看门狗,是独立振荡器。 还有一个窗口看门狗用的是mcu自己外设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