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颗可以输出互补PWM强电流的MCU,电子烟上的

楼主(2023-04-01):
IO口可以直接驱动PMOS和NMOS的,输出频率达200KHZ的IO信号依然可以驱动MOS管的,有知道这MCU型号或者联系方式的吗

网友:
stc8h就可以的

网友A:
便宜003有80mA,4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003有80mA,4个引脚

可以给个具体点的型号吗,大部分MCU是20mA的IO啊

网友:
选型我不懂

推荐一个好玩的:510 接口的电子烟,一根香烟这么大体积,吸口气就通电,电流还不小,全新 1.6元,电池圆柱软包,整个电路封装在一个和麦克风里面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212samfcdf

网友B:
还有这个带OLED屏的60瓦,直接驱动发热丝,电烙铁头

4.5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212sam3d25

我身边有两个倒霉的憨憨,开网店卖手刷蓝牙POS机和电子烟的店主,结果这两样都成了禁售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带OLED屏的60瓦,直接驱动发热丝,电烙铁头

4.5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 ...

我只能讲这个价格太有牛X了。
正常一个屏的都买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讲这个价格太有牛X了。
正常一个屏的都买不到吧,

这种店是卖电子垃圾的,价格没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个带OLED屏的60瓦,直接驱动发热丝,电烙铁头

4.5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 ...

好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讲这个价格太有牛X了。
正常一个屏的都买不到吧,

对,这就是清库存的,某些公司淘汰的呆料!就跟小时候买1元一个音乐磁带一样,低于成本价了,也是垃圾佬的最爱。

这个全新的灯带 5米,每米14瓦功率,,不是滴胶的,是套管的,8.8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10236063167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这就是清库存的,某些公司淘汰的呆料!就跟小时候买1元一个音乐磁带一样,低于成本价了,也是垃圾佬 ...

太厉害了,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厉害了,还有没有?

你得说下你对什么物品感兴趣,我才能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个具体点的型号吗,大部分MCU是20mA的IO啊

pyxxxx003

网友:
试了一下号称性价比之王的PY32F003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6796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栅极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考虑栅极驱动芯片.

可以推荐一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xxxx003

不可以,电流太小

网友:
用量多少,需要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