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型热电偶做的烤箱温度计,如何解决干扰问题

楼主(2023-04-01):
最近用K型热电偶做了个机械温控烤箱的温度计,用来监控烤箱的温度变,但是发现在发热丝加热时,对热电偶有干扰,造成温度波动大,如果解决干扰问题。

热电偶信号通过仪表放大器AD8226放大200倍后,同STM32F103的ADC采样。

网友:
如果不想改硬件的话,软件上做个数字滤波,IIR或者FIR都行

网友:
其实很多时候把负端接GND比差分更有效

楼主:
自己做来玩的,什么都可以改

网友A:
加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

直接在热电偶输入端并电容吗,电容用MLCC好点吧

网友B:
7点平均大法,毁天灭地

网友:
我用6675一直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7点平均大法,毁天灭地

7点平均大法,多长时间采样一次

网友:
10nF和1nF太小了,改成100n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