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无法从flash加载启动

楼主(2023-04-01):
用的国产复旦微电子的FPGA以及128M  flash芯片。主SPI模式。

单独比特流文件可以下载运行,下载固化文件也正常。就是重启后无法加载启动。拔掉JTAG也不行。
示波器测量flash CLK有4M时钟,波形正常。
模式管脚电平也正常为001。

RSnT管脚上电波形图:

flash CLK时钟信号:

flash及VCCOP上电波形:

上电波形放大图

网友:
检查fpga启动配置对不对。这种一般会有m0,m1等几个pin。

网友A:
问复旦微FAE吧,好像flash不是哪个型号都支持的

网友B:
FAE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复旦微FAE吧,好像flash不是哪个型号都支持的

在工程TCL里面也识别到了flash芯片。原来识别不了,把通信的一个4.7K上拉电阻改成2.4K可以识别了。
后来按flash芯片手册都改成1K的以增加驱动能力。但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E怎么说?

应该是技术支持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上电顺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