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最近公网IP很稳定

楼主(2023-04-02):
申请了公网IP,以前大约没两天会换一个IP,最近因为DDNS解析问题写了个小工具每10分钟查一下公网IP,跟踪了近3周发现IP地址都没变,哪位知道电信公网IP的更换或分配原则吗?

网友A:
我有时几个月都不变

网友B:
现在深圳都在回收公网IPv4,打电话都要不回来了。

楼主:
难怪公司的nas最近外网慢到要命,应该是没有公网ip,ddns挂了,周一再看一下。

网友A:
我去年也被电信刁难了一下,我很多年都是公网IP,但是去年电信隔几天就就给我改回100开头的内网IP,投诉改回公网,过几天又改回内网,反复几次。
后来跟我说,是IPTV原因,以前IPTV和网络共用网络的,IPTV机顶盒接路由器任何一个口就行的,很灵活方便,IPTV机顶盒想放哪就放哪。
他们当时说IPTV改了规定,不再和网络一起走线,这样就可以给我改回公网IP,不会再次改回内网。
搞得我买几个VLAN的交换机做单线复用,麻烦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深圳都在回收公网IPv4,打电话都要不回来了。

我年初也发现了,打电话去问是说去年12月开始已经没有IPv4公网了,想算了IPv6公网也可以

网友:
我这儿就联通还有,所以一直在用,应该有十年了。

网友:
啥时候升级全世界最大的内网了.......?

网友:
我东莞的小区,电信宽带无法申请公网IP,说属于公寓宽带,无法安排公网IP.....

网友:
我家里三线,电信和联通都有公网,电信是默认,联通是打了电话改的,移动就死活没有公网,都打算退了

网友B:
其实IPv6也挺好用的,我现在手机5G都可以直接访问家里任一台设备,不用NAT一个个端口映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也被电信刁难了一下,我很多年都是公网IP,但是去年电信隔几天就就给我改回100开头的内网IP,投诉改 ...

IPTV是额外送的100M带宽啊~~~你挂在你网络后面,就和普通电视盒子没啥区别了,浪费了这送的100M独立带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PTV是额外送的100M带宽啊~~~你挂在你网络后面,就和普通电视盒子没啥区别了,浪费了这送的100M独立带宽 ...

我现在千兆宽带,平时迅雷百度网盘至多也就7,80MB/S而已,多100少100兆带宽都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千兆宽带,平时迅雷百度网盘至多也就7,80MB/S而已,多100少100兆带宽都没什么影响 ...

好吧,我还在纠结千兆跑不满的问题。。。。。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还在纠结千兆跑不满的问题。。。。。哈哈

不会,手机都能跑到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还在纠结千兆跑不满的问题。。。。。哈哈

你这是完美主义强迫症啊。
我本来有7个TPLINK的易展路由器组MESH网,但是有时会断流,几率不大,十天八天才出现一次。
前阵子也很纠结,想搞AC+AP,后来想通了,万一花了钱又有问题怎么办,干脆目前这样子凑合着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手机都能跑到千兆

指的是这个,1000M只能跑974M;按照惯例为防投诉,电信会送多一点的,估计跑到1100M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IPv6也挺好用的,我现在手机5G都可以直接访问家里任一台设备,不用NAT一个个端口映射。 ...

需要nat也好,顺便加强一下安全性,前段时间我的ftp服务器老是被撞密码, 后来改个端口后清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几个月都不变

是的, 前几天上门说没有公网IP 了。 现在网速特别不稳定, 变着法要你升级套餐, 改专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IPv6也挺好用的,我现在手机5G都可以直接访问家里任一台设备,不用NAT一个个端口映射。 ...

求教程。。。。。

网友:
深圳联通打电话投诉都没用,就是没有公网IP。
电信的话目前是公网IP,没注意是不是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