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210E钳表增加电流输出口

楼主(2023-04-02):
UT210E钳表可以测交直流电流,直流分辨率可以到1mA,各大厂的电流探头死贵买不起,于是就想把钳表增加一个信号输出给示波器当电流探头用,网上搜了已经有现成的改装方案,用一个miniUSB输出,我觉得太大也不好看,于是自己买了MMCX接头改装。

楼主:
用的外径0.36mm的同轴线,剥外被是在显微镜下用手术刀剥的,其他无论什么钳子剪刀都会伤线,这是0805电阻和线的对比

楼主:
两端焊接的样子,IC型号是OPA4330,我也是看别人资料才知道接14脚输出信号,也串了一个100欧电阻防接头处短路。

楼主:
接上示波器实测,没有任何电流时输出恒定的1.1V电压,有直流电流时电压上升或下降(看电流方向),2A档时比例是100mV/A,交流2A和直流2A档比例相同,在0-2.7KHz之内可以保证信号衰减在-3db以内,虽然带宽不是很高,但也很不错了,想想福禄克80i-110S 1KHz的带宽还要卖好几K,还是值得改装的。(此处有误,80i-110S带宽是到20K,1K是保证+-3%的误差)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mA级别的探头,确实难啊....FLUKE773的4~20mA探头.....

网友A:
well done

不过,为什么使用那么高难度的超细同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ll done

不过,为什么使用那么高难度的超细同轴线?

MMCX接头很小,用这个线比较合适,这线是铁氟龙材质的质量很好,同轴线防干扰,还有就是表内空间很小,用粗线电池盒容易压到。

网友:
以前用过零点几毫米的双芯超细同轴线,非常难剥。
后来发现一个技巧,先剥外皮,然后给屏蔽层上一层薄锡,再用镊子直接掰断,不会伤到内部的线芯,屏蔽层也没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MMCX接头很小,用这个线比较合适,这线是铁氟龙材质的质量很好,同轴线防干扰,还有就是表内空间很小,用 ...

哦哦,恩这表确实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焊接的样子,IC型号是OPA4330,我也是看别人资料才知道接14脚输出信号,也串了一个100欧电阻防接头处短 ...

这个方法好,我也准备搞一台试试

网友:
这个表当年也是网红款,可以破解升级精度。

网友:
我也有款UT210E PRO,现在再看已经涨价很多了。百元级别中直流电流能测毫安级的,很喜欢

网友:
不错 这表淘宝215包邮 改天也搞一个

楼主:
买的MCX转MMCX线已经到货,正点原子的手持示波器用这根线配上UT210E,完美。。

网友:
mark一下,电流表导示波器转接。

网友B:
没做隔离,会不会把外部噪声引入表内或者高压到了外部

网友C:
这个300多,有20K带宽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做隔离,会不会把外部噪声引入表内或者高压到了外部

确实有一定风险,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00多,有20K带宽噢。

这个看起来不错,价格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