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楼顶防水,用哪种材料实惠耐用

楼主(2023-04-02):
如题,平顶老房子要保住,用啥材料比较好。有没有经验的。

网友A:
用东方雨虹防水卷材铺一遍不行吗?如果是平屋顶铺一下是很方便的,房子不大的话几千元就可以搞定。

不过自己不能铺,得找专门搞这个的工人带着煤气罐过来,卷材之间是烧热烧化粘在一起的。铺好只要不人为损坏,可以管个若干年的。

铺的时候把边上的女儿墙之类的都搭上去,这上面也很容易渗水。

网友:
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是直接用铁皮盖一层两米高的,可防雨水,又可以隔热

网友:
能搭棚最好搭棚,风吹日晒雨淋,屋顶很容易就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东方雨虹防水卷材铺一遍不行吗?如果是平屋顶铺一下是很方便的,房子不大的话几千元就可以搞定。

不过自 ...

顶楼要铺瓷砖,怎样做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要铺瓷砖,怎样做防水?

可以先把防水卷材施工好,然后再在上面铺一层水泥砂浆,水泥砂浆上面再做瓷砖之类的。

我们这里商品房的楼顶和露台一般也是如上操作的,不知道广东那边会不会因为地区不同而有差异,不过总之你可以稍微留心一下商品房的标准化操作即可。

网友:
彩钢瓦加个顶      20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