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做串口通信,对于高速数据流,感觉丢包很严重?[已解决]

楼主(2023-04-02):
还没做深度优化,先来问问

用单片机50ms发送一次数据流,数据流10个字节。pyserial 基本上不丢。

间隔改为25ms,就有点吃力了。

再快就感觉更不好了。

====

2023 04 03 15:27 编辑:已解决

网友A:
用 win32 api 做过,单片机115.2kbps连续发包不间断,可以送出去MB不丢包

当然也说明ch340够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win32 api 做过,单片机115.2kbps连续发包不间断,可以送出去MB不丢包

当然也说明ch340够稳定 ...

确实CH340牛皮,疫情前测过,频率误差5%也可以做到115200bps 不丢包!

网友C:
不提波特率和硬件数据抓取工具
猜一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CH340牛皮,疫情前测过,频率误差5%也可以做到115200bps 不丢包!

CH340的名声,是被淘宝那些牛屎反相冒充232给搞臭的。

前2个月,我弄了一个CH340G 跑蓝牙串口, 跑1M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win32 api 做过,单片机115.2kbps连续发包不间断,可以送出去MB不丢包

当然也说明ch340够稳定 ...

C# 的
using System.IO.Ports 下的串口

也很稳定,我用了好多年,一个字节都没丢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340的名声,是被淘宝那些牛屎反相冒充232给搞臭的。

前2个月,我弄了一个CH340G 跑蓝牙串口, 跑1M也 ...

回到这个问题,目测 bug 是这样产生的:

PC 端为了效率,不能一直查询/访问接收缓冲区,因而有个“超时”的说法。
即在超时时间内,接收数据不再更新,才主动截断数据包进行处理。

python 底层也是 C 写的,目测会有类似的超时截断机制,然后这个超时时间若恰好位于 25ms-50ms 范围内,就可能出现 1L 所言故障。
50ms 间隔的数据包可以正确截断+处理,而 25ms 数据包没法准确截断,到头来不停拼接直至缓冲区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提波特率和硬件数据抓取工具
猜一猜吗?

115200 配 FT232 ,都是老司机了,这种低级错误不会犯的。

115200,常规配置下,10字节发送耗时0.955ms,没超过1ms。

====

即使是这年头没什么人用的9600,同样10个字节,9600发完需要11.5ms,25ms周期理论上也不应该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这个问题,目测 bug 是这样产生的:

PC 端为了效率,不能一直查询/访问接收缓冲区,因而有个“超时 ...

貌似2011年时候,也用Delphi写过串口,丢包也是丢的一塌糊涂,用的第三方的串口库。

最后还是微软官方的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这个问题,目测 bug 是这样产生的:

PC 端为了效率,不能一直查询/访问接收缓冲区,因而有个“超时 ...

pyserial 也是第三方的库

需要pip install 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pyserial 也是第三方的库

需要pip install 下载

那就看有没能调节的参数,类似超时的东西按理说应该设计成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有没能调节的参数,类似超时的东西按理说应该设计成可调节。

timeout 有的调节。

后面我再精细的研究一下,做一下计数看看。

网友D:
试试 https://github.com/XIVN1987/SERCOM 看会不会丢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https://github.com/XIVN1987/SERCOM 看会不会丢数据。。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编辑器

pycharm水土不服,一堆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https://github.com/XIVN1987/SERCOM 看会不会丢数据。。

我现在用的是
python3.10
pyserial 3.5

from serial import Serial
from serial.tools.list_ports import comports

这两句 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 的
using System.IO.Ports 下的串口

都用C#了,怎么还用PYTH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编辑器

pycharm水土不服,一堆警告。

我没用IDE,,就用了个编辑器,,sublim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
python3.10
pyserial 3.5

是不是你的pyserial安装到了virtualenv里面,,像这种比较简单的包,,可以安装在主环境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确实CH340牛皮,疫情前测过,频率误差5%也可以做到115200bps 不丢包!

你搞5120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C#了,怎么还用PYTHON?

如果自己做个上位机我是瞧不上Python的。

这个就是给客户做个例程。然后发现Python干这个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512000试试

接外部晶振的CH340G
1M一点问题都有。

不接晶振的悬。

网友F:
我用 pyQT的串口库,跑4800,没出现什么异常,但是如果持续将大量数据从串口刷新到UI会有点吃力,尤其是数据累积大的时候,文本框就反应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 pyQT的串口库,跑4800,没出现什么异常,但是如果持续将大量数据从串口刷新到UI会有点吃力,尤其是数 ...

4800的波特率是太低了。

发送1个字节需要 2.3ms

发送完10个字节的数据流,需要23ms

网友:
引用 楼主:
4800的波特率是太低了。

发送1个字节需要 2.3ms

2011年还是python2.0时代就用pyserial做过串口程序,没怎么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有没能调节的参数,类似超时的东西按理说应该设计成可调节。

大概搞明白了。

串口那边应该没有丢包,但是因为python执行效率太低。如果在接收那边做了一些处理,添加一些函数,处理时间就会过长导致串口缓存溢出,造成丢包。

现在删的只剩下这一小段了,用来接收计数

    while True:
        data_rxs = COMx.readlines()
        if data_rxs:
            for data_rx in data_rxs:
                receive_byte_cnt += len(data_rx)

同样是10字节,115200波特率,目前最快只能做到4ms单片机发送周期才能保证不丢
改成3ms的话,就丢的一塌糊涂了。

所以python还是不适合干这种活,毕竟效率摆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搞明白了。

串口那边应该没有丢包,但是因为python执行效率太低。如果在接收那边做了一些处理,添加 ...

这下也放心了,大体上符合对高层语言的印象。

网友:
python注意多线程和多进程不一样!
另外,最简单测试方法可以用别人现有的python串口工具来测试对比一下,这样子比较容易判断是否自己代码不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也放心了,大体上符合对高层语言的印象。

我估计这个len() 数字节长度的函数,都要占用个1-2ms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这个len() 数字节长度的函数,都要占用个1-2ms时间

估计有临界区代码,不过这也太没谱了。

我就算用 MFC,Release 版本也都是 us 这种时间量级

网友G:
引用 楼主:
4800的波特率是太低了。

发送1个字节需要 2.3ms

4800波特率,600字节每秒,不是一字节1.67ms吗?
我的算法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00波特率,600字节每秒,不是一字节1.67ms吗?
我的算法有误?

串口里面一个字节是实际是 11bit,不是8bit

起始位1
数据8
校验位1
停止位1

一共11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临界区代码,不过这也太没谱了。

我就算用 MFC,Release 版本也都是 us 这种时间量级 ...

找到问题了。

之前在数据发送完成的时候就直接把串口关掉了。也就是有末尾的数据还在排队的时候就被程序截掉了。

现在增加了1s的延迟关闭串口,数据就完整了。

现在串口没丢数据了。

用的460800波特率,1ms送出去10个字节,完整的接收了。

===

结帖。

楼主:
    while True:
        data_rxs = COMx.readlines()
        if data_rxs:
            for data_rx in data_rxs:
                receive_byte += data_rx
                receive_byte_cnt += len(data_rx)

现在串口接收程序里面只有这几句,已经可以做到单片机每隔1ms发送10个字节的无丢包接收

等下看看再添加一些处理代码,会不会溢出。

楼主:
现在策略是,先把所有串口数据保存下来。

串口接收结束后,再进行10字节10字节的拆分,再解包。

可以做到1kHz的发送频率,并完整接收了。

网友H:
python 没这么弱
我用 10Mbps 的 485,实时传摄象头画面都不会丢包

不要用 readline,它要解释字符串 utf8 编码之类的

要读 bytes 格式裸数据

我的代码:
https://github.com/dukelec/pycdn ... dev/cdbus_serial.py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搞512000试试

没搞过那么高的,难道有坑吗?说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python 没这么弱
我用 10Mbps 的 485,实时传摄象头画面都不会丢包

matlab
呢,用来画图总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python 没这么弱
我用 10Mbps 的 485,实时传摄象头画面都不会丢包

感谢提醒。

现在改用read(10)

比readline好用。

楼主:
经36L提醒,改用read(10)之后,
现在接收线程里面有这些东西,
还可以做到 每间隔3ms 发送10字节 不丢包,
把print干掉的话,应该能更快。

刚开始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接收线程里面去写csv文件,导致时间拖的比较久

楼主:
去掉print 没啥用,依旧只能3ms一次,做不到2ms一次。

楼主:
如果不需要处理,纯数据接收的话

还是readall()效率最高

轻轻松松1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那么高的,难道有坑吗?说来分享一下,谢谢!

没带外部晶振的ch340,频偏太大,高速率数据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串口里面一个字节是实际是 11bit,不是8bit

起始位1

哈哈哈,确实,大概2ms  ,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8个位数据 ,共10bit
不敢跑太高,也没必要太高。稳定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之前在数据发送完成的时候就直接把串口关掉了。也就是有末尾的数据还在排队的时候就被程序 ...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处理数据耗时,导致来的数据丢了,或者延长错乱。
也是删掉无用代码,尤其是涉及UI更新和print之类的打印函数后,运行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哈,确实,大概2ms  ,一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8个位数据 ,共10bit
不敢跑太高,也没必要 ...

虽然选的无校验,但也是要占一个bit

所以是11bit

网友(2023-05-25):
pyserial  串口 1Mbps  完全可以跑满波特率 收发。 serialwin32.py文件进去看看 就知道 肯定没问题,直接调用的是 win32.ReadFile、win32.WriteFile 。  用c语言不知道怎么写串口 就按照serialwin32.py 里的代码,同样c代码也可以跑满波特率。(硬件:ftdi ft232rl 交叉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