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入门编译错误

楼主(2023-04-02):
         刚接触STM32F103芯片,别人可以用的代码,用在我建的模板有错误,请大师指点一下,谢谢!100汤圆

网友:
简单办法就是到正点原子找个工程,去掉它的main,换你的

网友:
建议你用cubemx......

网友:
众多开发版网站上面去下载几个例子,
看几遍远比自己摸索来的快

网友:
https://blog.csdn.net/qq_45021462/article/details/105826485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551480387

网友A:
按错误提示,楼主可以参考上述两个帖子

网友:
每当我看到别人编译错误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

网友B:
这是自定义了编译,而指定的编译主程序不存在,设置里取消一下。

网友:
 STM32f103入门 用CubeMX建工程,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定义了编译,而指定的编译主程序不存在,设置里取消一下。

      请问一下哪个设置里取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错误提示,楼主可以参考上述两个帖子

  谢谢回复,我按照提示,试了几遍,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要在MDK  CONFIG里面定义文件位置

网友:
RT要定义C库文件  源文件位置   宏定义要加

网友:
应该是keil版本太老了,到官网上下一个最新的安装试试

网友:
自从2012年建完自己的keil工程后,11年都没再新建过keil工程。

全是直接复制原来的来改。

网友:
下载 STM32CubeMX  ,用这个 给你创建工程吧

网友C:
之前把keil整个文件夹都剪切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像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还原到原来的位置还是不行就选择了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把keil整个文件夹都剪切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好像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还原到原来的位置还是不行就选择了 ...

好像是原来要的系统文件位置找不着了,重新设置也不行

网友(2023-05-09):
建立LZ用Cubemx吧,HAL库很好用,虽然还有些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