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啥显微镜?

楼主(2023-04-03):
个人使用,大家都在用啥显微镜,电子的,还是体视的?
双目,三目?

网友A:
一个电子的、一个体视的,一个夹手机的。用途不一样的,使用率最高的是夹手机的,多是用来检查焊接质量的,其次是体视的,偶尔维修或者飞线的时候会用到。最后是电子的,存粹是拍照展示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子的、一个体视的,一个夹手机的。用途不一样的,使用率最高的是夹手机的,多是用来检查焊接质量的, ...

手上有个夹手机的,但是看QFN封装的焊接质量,无法看清。电子的看来作用不大,搞个体视看焊接质量应该很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个夹手机的,但是看QFN封装的焊接质量,无法看清。电子的看来作用不大,搞个体视看焊接质量应该很 ...

不会呀,我一直在用检查QFN很清晰很好用的。体视的主要是太笨重了。还有 那种USB插手机的显微镜貌似也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能否搞个团购,都有需求。哪位坛友有渠道?

网友B:
有条件感觉还是体视镜 三目的,光学镜头放大的质感,完全不是数码能比的,当然也看个人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子的、一个体视的,一个夹手机的。用途不一样的,使用率最高的是夹手机的,多是用来检查焊接质量的, ...

老哥的夹子款是哪款?可以分享下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
我用一个带灯的放大镜 视野小点. 偶尔用用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的夹子款是哪款?可以分享下购买链接吗?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4619661792
这种普通的,自己带补光灯,带焦距调节。视野偏小不过看0.5mm间距的芯片焊接质量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感觉还是体视镜 三目的,光学镜头放大的质感,完全不是数码能比的,当然也看个人需求 ...

体视镜都是立体的,同时物距也足够大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所以镜下焊接操作很舒服的,

网友D:
需要盯着操作的应该选光学体视显微镜,电子的有延迟,延迟很小但能感觉到,而且分辨率也不咋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盯着操作的应该选光学体视显微镜,电子的有延迟,延迟很小但能感觉到,而且分辨率也不咋地 ...

买那种4 K的电子显微镜,接到显示器上,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那种4 K的电子显微镜,接到显示器上,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是方形的工业相机的那种吗?那估计没问题。

几百块的那种自带屏幕的有微妙的延迟,买完就后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体视镜都是立体的,同时物距也足够大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所以镜下焊接操作很舒服的, ...

如果手工焊板子,用体视的话那不得时不时将眼睛离开目镜去夹桌子上的零散件,再伏到目镜上焊接,如果这样的话那感觉效率不会高啊。

楼主:
有木有电子显微镜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手工焊板子,用体视的话那不得时不时将眼睛离开目镜去夹桌子上的零散件,再伏到目镜上焊接,如果这样 ...

需要用体视镜辅助手焊的板子通常不会在意效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体视镜辅助手焊的板子通常不会在意效率的。

哈哈,深有感触

都是一顿裸眼拖焊,再检查最终焊接效果居多

网友:
电子的,在显示屏显示。三百元买来的二手的,标称1920x1080,感觉解析度不够高,效果不好。大家推荐下更好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