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INA228的读写通讯问题。

楼主(2023-04-03):
用过很多I2C的芯片,很奇怪INA228在读24位的寄存器时,最后8位读出来总是FF,而读16位寄存器总是正确的。写数据的时候WAIT ACK总是时钟一拉高数据线立刻就变0了,实际写入寄存器却也是对的。

有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描述的有些问题,当前ADC_CONFIG(0x02)这个寄存器,高位能设置,低位设置完总是0xFF。

网友A:
附上逻辑分析仪 SCL SDA的采集截图比较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逻辑分析仪 SCL SDA的采集截图比较好分析

解决了,时序问题,读完8位数据后没有把SCL置0造成的。当前一BIT数据为1时发ACK会被芯片当成START信号。

网友A:
还在用模拟I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用模拟IIC?

同时采集24路,只能模拟,这个芯片反应太快了,ACK一打时钟立刻就有了,才会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