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个 引脚一比一替代LM393的,非开漏输出的比较器

楼主(2023-04-03):
麻烦推荐个 一比一替代LM393的,非开漏输出的比较器。

输出需要非开漏的!

是否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网友A:
直接用运放就行了。

网友:
LM358,如果要轨至轨就LMV358

网友:
二楼三楼回答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运放就行了。

用作高速比较场合。
运放的反应速度不知道是否能跟的上

比较器ns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运放就行了。

或者是否有上电瞬间,让LM393, Out端口为低电平,而不是上拉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是否有上电瞬间,让LM393, Out端口为低电平,而不是上拉电平

输出端接一个双输入门,门另一个信号接系统复位或看门狗,门的输出就是和复位相关的电平,上电瞬间高还是低按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接一个双输入门,门另一个信号接系统复位或看门狗,门的输出就是和复位相关的电平,上电瞬间高还是 ...

嗯! 目前只能这样实现了

网友:
如果是3.3V或5V供电,可以考虑TLV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