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软起动电容电压电压慢慢变低???

楼主(2023-04-03):
大家好,为啥我做的开关电源软起动的时候这个电容先充电到5V,之后这个电容的电压慢慢的变低,我看这个图好像没有放电回路啊,按理来说电压低于5V,上面的二极管是不能放电的啊。

网友A:
你这个“软启动”是利用误差放大器COMP功能脚控制,PWM占空比与该脚电位呈正相关关系,上电过程中FB脚电位低于误差放大器的基准电压(2.5V),COMP上拉1mA给C89充电,12uS就充到2.5V,完成“软启动”,但是很显然,这个时间也就1个脉冲,起不到效果。C89加大到1uF量级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软启动”是利用误差放大器COMP功能脚控制,PWM占空比与该脚电位呈正相关关系,上电过程中FB脚电位 ...

大哥你好,我这个电容取的是1uF的,我的理解是刚开始1mA恒流源给他充电来达到软启动,但是之后电压为啥慢慢的掉下去了?我不理解的地方是为啥上面的Vref是5V还能放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