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干冰去毛刺机可以用来洗电路板焊接松香残留,什么原理?

楼主(2023-04-04):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17846736780315963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17059390451420453

https://www.douyin.com/video/7214421249286491452

网友A:
冷冻脆化,冲击剥离。一般是洗模具和机械零件的。可以去除助焊剂残留。
但干冰温度不属于电子元件可以承受的温度,元件可能开裂或可靠性下降,PCB阻焊和焊锡也可能出问题

编辑补充:压力与一般气泵一致,基本上就是喷沙改喷干冰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冻脆化,冲击剥离。一般是洗模具和机械零件的。可以去除助焊剂残留。
但干冰温度不属于电子元件可以承受 ...

高端主板一般怎么清洗的?

比如有一些环节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人工焊接,会残留大量松香。

还有波峰焊连接器,怎么清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端主板一般怎么清洗的?

比如有一些环节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人工焊接,会残留大量松香。

选择性波峰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主板一般怎么清洗的?

比如有一些环节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人工焊接,会残留大量松香。

有波峰焊,是不是也有波峰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性波峰焊

我昨天发的帖子 然后别人回复这个干冰清洗 感觉也很牛  ,就是不知道 后续的维护费用如何,比方说干冰保存运输,还有 清洗的成本

酒精和 洗板水 太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主板一般怎么清洗的?

比如有一些环节不可避免的要使用人工焊接,会残留大量松香。

我不确定SMT厂子具体是怎么搞的,SMT方面有专门的清洗机,但具体厂家不了解,可以搜搜看。

不过我知道精密机械零件方面的溶剂蒸汽清洗也非常适合电路板。

具体就是槽子里底部是加热的,顶部四周是制冷的,溶剂在底部被煮沸变成蒸汽,上升到顶部冷却并在侧壁回到底部,不断循环。

需要洗的PCB或零件放入蒸汽所在的区域,不需要碰到底部的溶液,溶剂就会自动在PCB或零件上冷凝,溶解,然后滴落下去。

下面的溶剂是脏的,蒸汽相当于是蒸馏出来的是干净的,所以即使溶液非常脏也不影响清洗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发的帖子 然后别人回复这个干冰清洗 感觉也很牛  ,就是不知道 后续的维护费用如何,比方说干冰保 ...

干冰洗相当于冷冲击,不是所有板都合适,特别是有传感器或者精密元器件的

网友:
效果惊人,这治愈了强迫症

网友:
这个类似于喷砂吧

网友:
喷砂工艺,这是用的不是玻璃砂,而是干冰????

网友:
洗板在工厂里边是属于非常昂贵的一项工艺,所以一般尽量使用免清洗助焊剂。有些军工航天的产品在喷涂三防之前是必须要清洗的,用的水洗机,非常昂贵,至少大几十上百w。
当然小厂里边让人用洗板水手刷这种反人类行为我就不做评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