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能上贴片机的不耐高温的非标原件,一般如何加工啊?

楼主(2023-04-04):
最近做了一个小板 有一个原件是定制的 也不耐高温 所以不能直接上smt,原件也没有插脚, 所以插件也不能做, 请问这种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大批量的做啊?
我目前想到的办法是用导电银胶直接粘, 但是也没接触过这种工艺 不知道具体有什么限制和要求 哪位大佬做过类似的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其它原件焊接后,这个用低温焊锡自己用铁板烧焊。

楼主:
低温也有上百度了吧塑料件耐不了那么高温度 另外感觉还是上银胶更牢固点
另外大批量上万个也手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