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POE供电端,如何简单的实现判断对方为POE受电端?

楼主(2023-04-04):
如题!

实际情况是:
有一个设备带24VDC输出,通过以太网(10/100M网络)和台式机通讯。
如果设备和台式机采用网线连接,则从设备引出的网线不需要输出24VDC;
如果设备和台式机采用无线网桥(标准PD设备,功率<10W)通讯,那么从设备引出的网线中需要带24VDC(相当于设备为PSE)。
现在的问题是:增加一个电路,让设备可以判断对方是否为PD设备。
内部空间较小,希望大家能推荐一个芯片电路。

网友A:
看下POE协议,有标准握手过程的

网友B:
POE是48V的,握手识别可以看协议说明模拟,如果采用标准芯片做非隔离方案的话成本也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POE协议,有标准握手过程的

有没有推荐的芯片或电路,简单使用,不太想深入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E是48V的,握手识别可以看协议说明模拟,如果采用标准芯片做非隔离方案的话成本也不是很高 ...

有没有推荐的芯片或电路?

网友:
看一下sky work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