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法文的寻址公式该如何计算 ?

楼主(2023-04-04):
请教下,法文的寻址公式该如何计算 ?

网友A:
用法文字库,在lcd之类显示屏上显示文字?
不是根据字库直接给编码地址吗?

网友B:
一般是CP-1252 / ISO 8859 字符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法文字库,在lcd之类显示屏上显示文字?
不是根据字库直接给编码地址吗? ...

要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呀, 就像 中文的 字库需要有个中文的地址计算公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CP-1252 / ISO 8859 字符集

这个字符集, 那要怎么洋知道我需要显示的法文字符所对应的 地址数据啊 ?

网友A:
文字不多的话,直接在线字库转码可以找到地址,把这些你要的文字弄成数组什么的就行了。
文字多需要后续改动也可能多,那就是你用的字库跟编译器字库要一致,你代码里头字符就直接输入法文,编译器能够将这些法文转成对应地址。程序执行的时候又根据这些地址在字库里找到对应文字的阵列数据。
理论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来的呀, 就像 中文的 字库需要有个中文的地址计算公式啊 ...

哪有什么计算公式,你说一个中文“一”,他对应的ASCII编码是“\u4e00”就是固定的,没有特定排序和查找方法,只不过不同编码之间可以有一个转换方法。例如Unicod涵盖了ASCII,且很多文字排序是一致情况下,就有转换公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不多的话,直接在线字库转码可以找到地址,把这些你要的文字弄成数组什么的就行了。
文字多需要后续改 ...

文字很多,而且很不固定啊, 要是简单的几个就好办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什么计算公式,你说一个中文“一”,他对应的ASCII编码是“%u4e00”就是固定的,没有特定排序和查找 ...

中文的,有个汉字偏移计算公式的,

如下中文内码的计算偏移:
当GBKL<0X7F 时:Hp=((GBKH-0x81)×190+GBKL-0X40)×(sizex2);

当GBKL>0X80 时:Hp=((GBKH-0x81)×190+GBKL-0X41)×(sizex2);

这个是中文的字符的偏移计算,

估计法文的应该也有一个类似的计算方法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文的,有个汉字偏移计算公式的,

如下中文内码的计算偏移:

你这个计算公式,意义还是   “编码值转换成字库的地址”  的计算方法。所以你还是要清楚你的字库的排序逻辑还有编码的排序逻辑,看怎么转换。

网友C:
法语字母跟英语字母一样,按英文字母一样寻址就好了。
至于寻址公式,要看你的字库是如何排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法语字母跟英语字母一样,按英文字母一样寻址就好了。
至于寻址公式,要看你的字库是如何排布的 ...

感谢感谢啊, 那我再捣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计算公式,意义还是   “编码值转换成字库的地址”  的计算方法。所以你还是要清楚你的字库的排序 ...

感谢感谢啊, 那我再捣鼓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