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捷伦示波器或者频谱仪上用的旋转编码器

楼主(2023-04-04):
如题,,想用类似于这种的,大神们问下我该怎么去找

网友:
常见有接触式的和光电的,很多种类,一搜就有,看你的需求

网友:
接触式的常见有EC11 EC12等规格,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是用在新产品开发上吗?我们可以提供霍尔旋转和电感检测两种旋扭旋转方案,都是非电气连接的。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在新产品开发上吗?我们可以提供霍尔旋转和电感检测两种旋扭旋转方案,都是非电气连接的。防水 ...

成本高吗?大致什么价位?

网友B:
搞维修,去咸鱼上搜一下就有了,仪器佬手里一大堆
搞新产品,某宝一搜也一大堆。专门的供应商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维修,去咸鱼上搜一下就有了,仪器佬手里一大堆
搞新产品,某宝一搜也一大堆。专门的供应商不详 ...

谢谢回复,是想搞新产品的,某宝搜出来的要么都是工业用那种大的,欧姆龙啥的。要么就是EC11这种,想找个稍微高档一点的,手感丝滑一点的,不知道怎么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想搞新产品的,某宝搜出来的要么都是工业用那种大的,欧姆龙啥的。要么就是EC11这种,想找个 ...

手感丝滑的本质上也是机械编码器,安捷伦的我拆过几个,体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丝滑的本质上也是机械编码器,安捷伦的我拆过几个,体积很小。

大神请教一下安捷伦的这种配件怎么搜,海鲜市场搜了下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想搞新产品的,某宝搜出来的要么都是工业用那种大的,欧姆龙啥的。要么就是EC11这种,想找个 ...

用美国GRAYHILL 光电编码器啊,这种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