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电源芯片在FB处加入一个电容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4-04):
请教各位大佬,请问下这款SY8205FCC电源,在FB反馈回路并联了一个电容和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减少纹波?如果只是为了降低纹波,那么Cout也可以,为何还要增加Rff和Cff?感谢大家!

网友:
提高响应速度。不加会慢且振荡,加了合适电容之后基本可以在10us内达到稳定。

网友:
多看数据手册,找找TI类似的,手册里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网友:
Type I II II compensation networks.

You go down the path, it has improved performance somehow compared to last one, yet at the cost of complexity and potential instability,

网友A:
我理解为 快速反馈。FF -> Fast Feedback。
Vout 跌落,视为交流,电容 CFF 那里能够提供一个低阻抗通道去拉低 FB 处的电平,芯片就可以调节振荡的占空比(或者别的),反之亦然。

网友:
就是PID的微分补偿。

楼主:
感谢大家,通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为 快速反馈。FF -> Fast Feedback。
Vout 跌落,视为交流,电容 CFF 那里能够提供一个低阻抗通道去 ...

ff Feed forward

网友:
看错了,审题不严谨

专业术语叫RC snubber circuits

网友:
我还见过在 R2 上并联电容。这是为了避免过快的反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 Feed forward

感谢感谢,我这是不懂又不愿意搜索,就想当然了

网友C:
环路补偿器 增加一个零点一个极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环路补偿器 增加一个零点一个极点

有数学模型具体化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数学模型具体化一下吗?

H1那个传递函数,极点是R3+R1//R4和C2形成,零点是R1和C2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