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76MATA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3-04-04):
使用华大MCU:HC32L176MATA。
用到硬件SPI1和红外调制功能。系统为低功耗系统,主要靠定时器定时100ms开启各种任务。碰到的奇怪问题是:
不进低功耗时,一切正常。
一旦开启休眠后,SPI1读取的传感器数据偏大(正常读大概0左右,休眠读到100多)。
后通过注释各个模块来寻找问题,发现是红外有影响。
使用了PB9的红外发射极性为负极性,就会出现偏差,但是使用正极性就没问题。而我的红外时低驱动,无法使用正极性。
所以现在非常难受,不知道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大侠碰到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做的一个案子,华大的MCU,进入低功耗唤醒之后CAN就不通了,必须复位才行。因为这个案子CAN是可选项,后面就没有跟进了。

网友:
国产的mcu,量小技术支持这块是短版。
官方微信群有的话,也是一个交流渠道

网友:
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填一路的坑,叫做成长!没事的....为啥有的成长过慢,至今无解....

网友A:
一旦开启休眠后,SPI1读取的传感器数据偏大
1. 传感器也休眠了吗?醒来是不是需要时间 初始化?
2. SPI读到的数据偏大。以下原因
     1)确认就是HC32L 的SPI问题[读取错误数据]?
     2)而不是传感器本身由于其他影响导致 实际输出的数值就是偏大?
3. 醒来需要重新初始化时钟,延时一下,降低SPI时钟去读?
4. 查找PB9 与传感器相关的电路,特别是休眠时的IO状态,是否与传感器有关联

最后,一说到国产,很多人的心态是嘲笑鄙视,有背本坛的友好交流宗旨

网友:
不能spi通讯的时候关闭红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开启休眠后,SPI1读取的传感器数据偏大
1. 传感器也休眠了吗?醒来是不是需要时间 初始化?
2. SPI读到 ...

谢谢回复。
1.不管MCU是否休眠,传感器都自动休眠的。
2.通信正常的,读传感器的状态寄存器也是对的,就是数据偏大。
3.在休眠和非休眠状态下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了数据,波形都差不多啊。就是读到的数据值不一样。休眠大概是90,不休眠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