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像素的“墨水屏”?

楼主(2023-04-05):
墨水屏能断电保持。
我只需要一个像素:只显示黑或者白,或者,只显示红或者白.......   大小就是一个3~5毫米直径。
估计没有

网友:
反正都会比标准的贵干嘛不用高分辨率的

网友:
定制一个信号灯行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0032323004

网友:
搞个机械能保持住的

楼主:
断电保持,就需要显示两个状态。

网友A:
磁翻转屏,是你需要的。
可以只买一个点,原理就是给一个动的铁片 充磁

随便找了个样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翻转屏,是你需要的。
可以只买一个点,原理就是给一个动的铁片 充磁

就是想要这种,想要一个像素,体积小点,5mm直径。有没有现成的?

--------------
编辑一下:结构可以放在1厘米见方左右的地方,像素大小5毫米左右就行。

网友B:
5mm直径有点小,用个5mm电机,用两个限位挡一下
另外IRcut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只是空间体积

网友C:
还以为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m直径有点小,用个5mm电机,用两个限位挡一下
另外IRcut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只是空间体积{:titt ...

用电机一个小问题是,没电后,可能没法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要这种:

正在设计这种转盘结构。自己做麻烦花钱多。

网友D:
拆个笔记本摄像头遮挡的配件看看吧,大小和功能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个笔记本摄像头遮挡的配件看看吧,大小和功能都一致

笔记本摄像头这么人性了,那款有?bilibili有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摄像头这么人性了,那款有?bilibili有介绍吗?

我的惠普ENVY13就是

网友E:
io口控制一个小电机,正传到位触发一个开关停止正传只能接受反转信号。反转传到位触发一个开关停止正传只能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口控制一个小电机,正传到位触发一个开关停止正传只能接受反转信号。反转传到位触发一个开关停止正传只能 ...

用电机简单,但保持能力不好。

网友:
涡轮蜗杆
最简单的传动机构

网友:
好像大家都不熟悉IRCUT,看连接图片吧,这一款内部配件应该体积接近5mm内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正向通电一下,那个杆会打到左边;反向通电一下,杆会打到右边

网友:
红外摄像头 ir 滤光片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通电一下,那个杆会打到左边;反向通电一下,杆会打到右边

这种合适。

网友:
得力的便利贴是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3~5毫米直径可以容纳几百个像素了?

网友:
隔壁在卖几块钱的,有资料的墨水屏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磁保持的电磁铁

网友F:
某宝搜了下,三色的小墨水屏有的也只十多块钱,不知道这玩意儿批量什么价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某宝搜了下,三色的小墨水屏有的也只十多块钱,不知道这玩意儿批量什么价格。 ...

2.9元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0451127653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向通电一下,那个杆会打到左边;反向通电一下,杆会打到右边

买了几个,拆开看原理很巧妙。做工也非常好,不知道这种零件,怎么做到0.68元的。
原理是,
1)因为磁铁两个磁极磁性最强,中间的铁就只有两个去向(实际铁是固定的,磁铁是能旋转的),
    要么是N极要么是S极(铁这类东西,既能贴到N极也能贴到S极),
  所以只有两个能保持住的位置;
2)线圈做成上下(如图)方向,电磁方向和图里的这个磁铁方向垂直,这样就能推动中间的圆形磁铁翻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9元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4.680f7484J0xPhz&id=7045 ...

这是二手拆机件,做产品就没法这么便宜了。

楼主: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4.6.51567fef7Hjkeu

看来,确实有类似东西,上面这个淘宝链接,就是段码墨水屏,段码,不知道哪里能定做,是不是和普通段码液晶一样的流程。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