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对于像TO252这种非中心对称器件,是怎么定位的?

楼主(2023-04-05):
以前做SMT的时候,除早期的务实贴片外,其他用过的贴片厂处理的都非常随意。

好像都是人工对的位,经常出现4个或者6个mosfet对位不一致的情况。(因为正式发PCB量产时候,会去掉留丝印,所以就没的参考)

嘉立创的SMT系统,导入进去后,TO252这种非中心对称封装,也得手工调整,才能正确对位。

不留丝印的情况下,正常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不同的贴片厂都能对准。

楼主:
一些贴片连接器,都是不中心对称的。如果不留丝印,对位更是一塌糊涂。

楼主:
但丝印大部分时候印不准,所以我都倾向于去掉丝印量产。

网友:
应该都不是用丝印来对吧?
大部分还是先用pcb坐标参数,然后调机师傅再重新调整每种元器件的相对坐标。
JLC smt下单时的自动对位,应该是有一定的算法,先匹配角度,然后计算焊盘对位吧,多个焊盘求最小中心点误差
个人理解

网友A:
中心位置和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位置和角度

非中心对称器件,PCB焊盘的中心位置  和  实物芯片被识别出来的中心位置

基本上不会重合。

网友:
所以要调机器,一般贴片厂贴一个新板子收的工程费就是干这个活
有一些量大的甚至会试贴几块板测试

网友B:
找中心位置基本上错不了,但是问题是不管怎么样调机师傅都有可能给你调位置。就算是电阻电容都有可能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中心位置基本上错不了,但是问题是不管怎么样调机师傅都有可能给你调位置。就算是电阻电容都有可能调整的 ...

电阻、电容、电感、双列贴片IC这种,
中心对称的,
应该只会调旋转角度吧。

网友C:
我觉得还有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焊锡融化后器件相当于飘起来了,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有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焊锡融化后器件相当于飘起来了,会动。

非中心对称器件,过炉时候都有拔河比赛效应。

倾向于向引脚多、引脚大的那边偏移。

网友:
SMT对位都不是看丝印的,只有手贴BGA的时候,才会看丝印定位
机器贴,那就更加不会看丝印了。
关于to252这个料,封装非常重要,做的不对,过炉会直接拉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