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得很,硬件SPI读写2.4G芯片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3-04-05):
折腾了一通宵加今天一天!
早上为了确认接收板子没问题、发射没有问题,专门改写了IO模拟的SPI去控制2.4G芯片,是能正常接收的。
一换MCU自带的SPI就是没法接收数据。
同个板子,逻辑分析仪抓取的初始化数据、时序都比较多,除了速率不是1:1,波形都对的上了。
硬件SPI也已经把spi速度降到1M,模拟的也是1M左右。

网友A:
SPI_CPOL  SPI_CPHA    SPI_NSS    SPI_FirstBit  等这些初始化参数都有正确吗?
应该不是直接看2.4g接收数据吧,先看看SPI读一些寄存器可以读出来正常的值了没?还是说SPI读写正常,就是2.4g接收数据的时候就异常》?

网友:
24L01? 盲猜 CLK 需要 pF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_CPOL  SPI_CPHA    SPI_NSS    SPI_FirstBit  等这些初始化参数都有正确吗?
应该不是直接看2.4g接收数 ...

模拟SPI和硬件SPI用同样的参数,有写寄存器再回读确认数据有写入。是硬件spi写的程序,一直收不到遥控器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SPI和硬件SPI用同样的参数,有写寄存器再回读确认数据有写入。是硬件spi写的程序,一直收不到遥控器 ...

多加点延迟。。。。。有些client需要等一会儿

网友:
2.4g芯片应该是先查一个寄存器或者标志看有没有接收到数据的。如果你配置那些参数能正常读写,然后测试接收的时候2.4g芯片一直告诉你没有数据,那仔细准确地看下写进去的频率通道、地址、crc那些参数看是否正确了,错一个都不行。
当然不排除你的硬件spi用起来后,会不会有其它引脚的关系或者其它干扰导致2.4g芯片不能正常接收无线数据

网友B:
IO模拟的SPI去控制2.4G芯片能正常接收
MCU自带的SPI就是没法接收数据

是不是这mcu的SPI  固件有BUG
如同先期stm32f1xx系列的eeprom接口有bug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模拟的SPI去控制2.4G芯片能正常接收
MCU自带的SPI就是没法接收数据

现在是这样怀疑,但是看不出异常。毕竟逻辑分析仪抓了时序,初始化数据,读写时序都是一样的(除了速率,我已经把硬件SPI速度调得比模拟慢)

网友:
重新换一个系列芯片   或者直接问官方技术  有更正包和文档资料有没

网友:
有否怀疑设置硬件的SPI(clk 上升或下降)不正确导致错误。

网友:
G031的spi2读写24l01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配置spi1正常,但模拟spi读写正常,逻辑分析仪上看24l01回的数据正确,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

楼主:
我现在换其它家芯片来做测试,下午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换其它家芯片来做测试,下午搞定。

现在使用的那个品牌系列

网友:
折腾了一通宵加今天一天!

这个加班很严重了, 在公司的大群上问候下上级的课长,和副总

网友:
不要用逻辑分析仪。用示波器看下。之前就遇到过CUBE生成的SPI代码竟然不带上拉。

网友C:
问一下各位大神,遇到问题一定要搞个通宵吗
我自己遇到问题虽然也会很难入睡,但不会通宵去搞它
反正就是个工作,明天再说了

网友:
时序都对的情况下 重点检查CS 或者其他EN  RST等这种引脚,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结果是RST引脚的问题

楼主:
换了另外一家mcu用硬件SPI驱动,仍是无法接收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另外一家mcu用硬件SPI驱动,仍是无法接收数据。

不能一开始就怀疑是芯片的SPI硬件出现问题。

如果真的要怀疑,应该选用其他SPI功能芯片的来作测试。

你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有很大部份是SPI硬件在初始化设置不正确引起的不正常,导致接收数据不正常工作。

???

以下网页有个例子
【STM32】NRF24L01模块的收发调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2&pid=12032559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各位大神,遇到问题一定要搞个通宵吗
我自己遇到问题虽然也会很难入睡,但不会通宵去搞它
反正就是个 ...

不是开通宵的问题,开通宵还会影响头脑的清晰(令到头脑闭塞,做错很多决定)。

编写程式最重要是有个清晰的头脑,每一行程式都不能出错,所以就要有一个好清晰的头脑,这就可以证明(开通宵)更加容易令到编写程式执行出错。

其实出错才真正令到人提升排错能力是件好事。
你运气好一次性编写程式执行就不出错不是一件好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