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炸锅里的温度保险丝用温度开关代替可以不?

楼主(2023-04-05):
修一个九阳KL-J36A气炸锅,发现一个184度温度保险丝(图一)已经保护熔断,拆这个小东西太费劲,几乎要把机器完全拆解才能取出更换,为了以后维修时省点事,想用180度的温度开关(能降温自动复位,图二)代替不知道可以不?

图一:温度保险

图二:温度开关

网友:
温控开关是外部传导热量才动作,而温控保险丝是自发热吧

网友:
这个东西是防止温控器失控引起火灾,换温控开关是可以,但使用是时人一定要在场,防止失控温度一直飙升起火

网友:
感觉还是有些隐患,温度下降到复位温度后会不会又继续加热,这样反复加热,用户却无法觉察异常存在。

网友:
反复加热是有风险。不过有些锅和电水壶就是用控温开关做过热保护的

楼主:
这个锅的总开关是一只定时器,感觉保险换成温度开关问题不大(不会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无休止地反复加热)

现在原保险是184度的,换成温度开关用180度还是185度更好?

网友A:
安规要求必须有物理熔断,就是防止温控开关失效的双重保护,你自己修直接短路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要求必须有物理熔断,就是防止温控开关失效的双重保护,你自己修直接短路都无所谓…… ...

好的,我先短接上试试电机和加热盘

网友:
我的电饼铛温度保险坏了,我都是直接短接,反正做饭时人一直在。

网友:
一个是直接断路保护
一个是反复执行

网友:
功能不一样,高温保险丝有过流与过热双功能,动作时候说明温控装置失效了必须永久切断电路,且保险丝应该靠近发热体接线柱,不然降低灵敏度。温控器没有过载功能但是有超温断开功能,且接线柱不耐热需要远离发热体,有自恢复与手动复位型号。

这里替代后没有过流保护功能了,过热后冷却能自己恢复会不停的重复上电一样不能解除过热隐患,应该先排除异常过热问题,换同型号保险丝,为了防止容易热冲击可以加装自恢复温控,把温控受热面固定在发热体上可以用螺丝或者导热硅酮胶水固定,然后接线要远离发热体,要用专用蜡管或者耐热硅胶线。